准备升级换控,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4-08-18):
新手飞了三个月了,目前使用天地飞7 ,想换个手感功能更好的控,最好是中文的,各位老鸟有什么推荐吗!还有手里还有两个天地飞六通道接收机,如果换了控,这两个接收还能和别的控使用吗!

网友:
d10或者一步到位14sg

网友:
d10中文,14英文,接收要换。

网友A:
中文只有换天9才能不换接收机
要么就换14SG,MZ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只有换天9才能不换接收机
要么就换14SG,MZ24

天九性能怎么样!因为手里有四个天地飞接收,实在是不想再投入接收了。

网友A:
飞固定翼挺好,飞直升机差点儿
界面和天7一样的

网友B:
我也想换个好一点的控,目前对象是FUTABA,但是该选择14SG还是选T10J就迷涂了。有没有老鸟愿意为我们这些菜鸟讲解这两款型号有什么功能和性能的差别,毕竟14SG比T10J贵1000大洋,告诉一下我们14SG贵1000的原因,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固定翼挺好,飞直升机差点儿
界面和天7一样的

目前我就是玩固定翼,64涵道和二战机,塞斯纳、KT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换个好一点的控,目前对象是FUTABA,但是该选择14SG还是选T10J就迷涂了。有没有老鸟愿意为我们这些菜 ...

14SG支持所有futaba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