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坦克坏了,求助各位陆军司令。

楼主(2014-08-18):
在网上收了个二手的HL豹2,就玩了两块2S电池,第二天玩的时候一开始是两边履带不同步(有一边启动要慢一些)。跑了一会发现前进的时候只有一边可以跑,倒退的时候又是另一边跑。两边始终不会一起转。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双电调,双电机同步驱动。CS-TK00声主模块。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CS-TK001声组,每个电调上面有个小开关,你看开关开对没有。还有,你用的什么波箱?双流波箱和混控波箱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在电调上面有个小的选择开关。你这种情况,我估计是不小心碰到电调上面的小开关的可能性大。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TK001声组,每个电调上面有个小开关,你看开关开对没有。还有,你用的什么波箱?双流波箱和混控波箱操作 ...

我用的混控波箱,开关档位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混控波箱,开关档位我都试过了。

那你这个情况可能就复杂了,TK001声组是灿总的,你实在搞不定就去某宝上面咨询灿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情况可能就复杂了,TK001声组是灿总的,你实在搞不定就去某宝上面咨询灿总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