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在半离合的时候震动好大

楼主(2014-08-18):
发动机在半离合的时候震动好大,但是旋翼头转起来后震动就小很多了,这个正常么?

网友:
不正常的震动

网友A:
非常 正常。。。转速不够的时候,离合器 平衡度是 不保证的

所以 震动很明显。。。还有就是 刚好‘共震的 频率’。。

网友:
有可能是发动机转速没上去,在低转速下发动机转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 正常。。。转速不够的时候,离合器 平衡度是 不保证的

所以 震动很明显。。。还有就是 刚 ...

谢谢我觉得在半离合的时候还是共振还是很大的

网友B:
离合摩擦,动力传动不平稳,我觉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摩擦,动力传动不平稳,我觉得正常。

就在这一瞬间锁尾陀螺仪的指示灯都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