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400多的K8电脑端好像不能连接啦!

楼主(2014-08-18):
前几天闲来无事 把450上的K8想再好好调整一下
但是数据线连到电脑上,打开V8软件(5.3.4版本)  过15秒左右就会自动关闭且跳到V8官网上面。

最新的K8就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唯一能用的就是手机蓝牙调试。

网友A:
怎么可能那 他怎么知道你用的是KBAR 难道这个软件后台悄悄的联网吗? 你不接网线试试

网友B:
楼主确定第一批K8用的是5.3.4版本吗

网友C:
第一批绝对是5.3.1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批绝对是5.3.1版的。。。。。。。。。。

他是说用的软件是5.3.4版本的…

网友:
说明该换了。哈哈。

网友:
不是因为驱动没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那 他怎么知道你用的是KBAR 难道这个软件后台悄悄的联网吗? 你不接网线试试

我拔网线试过了,不行

网友:
5.3.2头一段还在用,很好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第一批K8用的是5.3.4版本吗

除非楼主穿越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