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9

楼主(2014-08-18):
天地飞9通道 WFT09 2 型号 位什么 8通道和9通道 设置任何开关 旋钮 都没反应? 这个通道的开关 旋钮设置在 567都有有效为什么就8 9通道无效?是我哪没设置的问题么? 我是固定翼模式 控多轴的

网友:
楼主语言甚是混乱,看不懂要表达什么

网友:
建议仔细看说明书,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从来没有看过

网友A:
您好

恢复出厂后在固定翼、PCMS模式下,然后在辅助通道设置中,设置8.9通道的自由开关
看看能否正常设置,还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恢复出厂后在固定翼、PCMS模式下,然后在辅助通道设置中,设置8.9通道的自由开关

请问天地飞什么时候出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