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6B充电器电源选择问题

楼主(2014-08-18):
小弟不才,不太懂电路。刚入的206B,看论坛模友推荐用的明伟  350W24V  14.6A电源。  按理论 功率=电压X电流。
206B最大充电功率300W18V 。最大充电电流20A。  那么如果我将电源电压调至18V是否额定电流会加大?也就是  350W除以 18V  =19.4A。 刚好够206B的最大充电电流20A?
是这个道理吗?求解。。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电源就刚好匹配206B?

网友A:
电源功率大于充电器功率10-20%以上即可。理论上是你说的那样,假如你的电源能从24V调到18V,一般可调范围没那么大吧。

网友B:
电源电压能调低,但是输出电流不可能调大,最大也是14.6A,此时输出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大于充电器功率10-20%以上即可。理论上是你说的那样,假如你的电源能从24V调到18V,一般可调范围没 ...

是的,刚咨询了明纬售后,是我没仔细看参数说明,最小只能调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能调低,但是输出电流不可能调大,最大也是14.6A,此时输出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

那电源得这个输出电流跟充电器的最大充电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C:
电源的电流跟充电器的电流没有直接关系,看的是电源功率。理论上说,电源电压越高越好,a6a9之类,只能12v输入,所以同样300w的情况他们需要的电流相对较大,206b最大输入28还是30v,如果用28v电源,输入电流要小很多,这跟高压线一个道理,电压越高,线损越小。
明伟350w电源足够提供给206使用,充3s4s都可以达到20a,充6s只能12a左右

网友:
电源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电流跟充电器的电流没有直接关系,看的是电源功率。理论上说,电源电压越高越好,a6a9之类,只能12v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电流跟充电器的电流没有直接关系,看的是电源功率。理论上说,电源电压越高越好,a6a9之类,只能12v ...

对于直流电,线损是恒定的,和电压没啥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直流电,线损是恒定的,和电压没啥关系吧

线损主要是发热,这跟直流交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损主要是发热,这跟直流交流有什么关系

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您听过阻抗么?

网友:
只知道电流越大发热越大,ir平方吧,还是i平方r,忘差不多了,但是肯定是电流越大发热越大,阻抗的变化在这种电路里面可以忽略不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