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型空压机要加什么油

楼主(2014-08-18):
朋友送了部空压机,看说明书上讲,启动时油一定不能少,看了下油表感觉油少了,想加上一点补充,请问我这种小型空压机要加什么油,用空调压缩机油行吗?还有想请问下加油时是不是从黑色的那个塑料螺丝口加的?

网友:
油平面在红点范围内就行!从图上看现在的情况加不加都行!

网友A:
     油位正常,说明书难得没有说明加什么油和加油口?空调压缩机油可以加,就是有点浪费,普通机油就满足要求。楼主如果是新的就等磨合后把油放光再加油,不要混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位正常,说明书难得没有说明加什么油和加油口?空调压缩机油可以加,就是有点浪费,普通机油就满足 ...

因为上次那个空调压缩机D的空压机借给朋友用,不懂它的特性给烧了,现在还有一大瓶在那里,想着不要浪费,就向大家请教能不能用这种机油,还有想请问下这种机的磨合期是怎样算的?如果要换油要怎样换?谢谢

网友A:
    回楼主单位用的是螺杆压缩机这种型号的压缩机没维护过,磨合期大致就看油窗里的油是不是很赃发黑,还有听声音是不是杂音变大来判断油品变质。不是越贵的油维护期越长,空调压缩机油好像是耐氟油所以价不菲。选油根据机构的配合间隙、运转速度、负荷大小、温度来决定的,普通30号机油应该能胜任这种压缩机。压缩机底应该有放油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单位用的是螺杆压缩机这种型号的压缩机没维护过,磨合期大致就看油窗里的油是不是很赃发黑,还有 ...

明白了,谢谢大哥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哥的热情帮助

节哀顺变608
喜欢上床招惹他
608化鬼把你捉
参禅悟道修点德

网友(2015-07-21):
安美润滑油

网友:
这种加普通的汽车机油也可以,我的空压机是无油的,不过我的真空泵是旋片式的需要加油的,加的好像是专用的油

网友B(2015-10-28):
是油都行。食用油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油都行。食用油亦可。

千万不要用食用油,食用油时间长了或温度高了很容易氧化,氧化后,粘度非常大,成胶质,阻力大,像这个空压机用上就会转不动了,要全部拆气缸活塞清洗,我见过食品加工企业许多设备,食品安全要求不能用机油,某领导和商家想出用色拉油和花生油代替,1-3个月后设备就陆续成几何倍数出故障,去清清你家的抽油烟机,看看食堂里的排油烟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