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控(该选哪款)

楼主(2014-08-18):
我想换个好一点的控,目前对象是FUTABA,但是该选择14SG还是选T10J就迷涂了。有没有老鸟愿意为我们这些菜鸟讲解这两款型号有什么功能和性能的差别,毕竟14SG比T10J贵1000大洋,告诉一下我们14SG贵1000的原因,诚心请教!

网友A:
价格决定档次
性能都很可靠
功能两个你都用不完

结论,钱够讲究品质,14sg,钱少,T10J
悄悄告诉你,其实,14sg更有性价比,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14SG,你值得拥有!!!

网友:
18mz更值得拥有

网友B:
T10C是老控了,几年前的货,14sg是最新出的,楼主应该明白选什么了吧了吧

网友C:
控是好控呀。就是R7008SB 接收机太TM贵了。如果楼主飞机多的话估计会有点吃不消呀。用兼容的又怕性能不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是好控呀。就是R7008SB 接收机太TM贵了。如果楼主飞机多的话估计会有点吃不消呀。用兼容的又怕性能不能保 ...

能和6208对频

网友C:
是的。可以通用。但也不便宜呀。6208貌似也要7-8百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通用。但也不便宜呀。6208貌似也要7-8百块吧。

那你直接说买副厂的不就完了兜什么圈子,6208 1.7KM不失控副厂没试过

网友:
副厂的你敢用吗?反正我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决定档次
性能都很可靠
功能两个你都用不完

14SG比T10J更具有性价比,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SG比T10J更具有性价比,何解?

第一,你看论坛里哪款大家用得多,就买哪个好了,这特别适合你这样头脑里没什么概念的。
第二,你真要想了解两个的区别,多用论坛搜索功能和度娘,多看看说明书各种介绍软文什么的,反正我们在这里说再多你都没概念,最后还是看哪个推荐的人多,你买哪个,原理跟第一条其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看论坛里哪款大家用得多,就买哪个好了,这特别适合你这样头脑里没什么概念的。
第二,你真要想 ...

谢谢指点

网友D:
先不说别的,14通道的控啊,你觉得那价格还没有性价比吗?买控不买新的好点的,还差那1000块钱了,除了外形很丑,14SG 功能还不错,功能挺细腻的,虽然我没用过,我用的JR XG7 和XG14 哈哈,但看在网上下载过这控的说明书功能很好。一般用过高端点控的看说明书就知道功能怎么样了,顺便说一下LS的,不是控人用得多就一定是好控,只是当时这控性价比高,而当时JR DSM2又不稳定,所以许多人选择的FUTABA,现在JR 新的DMSS出来的但要让那些人该回去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要说性价比MZ-24最好看看那控的功能吧,你要说手感JR XG14完胜14SG 功能也不输它,所以选控看自己个人喜好,别太大众化了,非得选人用的多的,最后说LZ 要是这两个控选14SG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别的,14通道的控啊,你觉得那价格还没有性价比吗?买控不买新的好点的,还差那1000块钱了,除了外 ...

MZ-24多谢介绍

网友(2015-02-16):
华科尔d10、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