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手的遥控 你们都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14-08-18):
云台
手的遥控 你们都是怎么选择的?
大师们给点分享

网友A:
和飞手用同样的遥控器,差一点问题不大,最好是同品牌的,遥控距离相同的

网友B:
大师指点你一根线栓俩一窝的鸡!

网友C:
随便搞个XX飞就可以了,当然不差钱可以一样

网友D:
1样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