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调制解调模式从哪里找,比如选择PPM,或者PWM

楼主(2014-08-18):
FUTABA T14SG调制解调模式从哪里找,比如选择PPM,或者PWM

网友:
没这功能……

楼主:
哦,谢谢!那FUTABA T14SG信号传输实际有效距离是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FUTABA T14SG信号传输实际有效距离是多远?

保守1km

网友A:
接教练线转发输出就是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教练线转发输出就是ppm。

谢谢回复,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增程天线,效果好吗?可以传输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增程天线,效果好吗?可以传输多远

rlink433杠杆的

网友:
推荐RLINK,不建议直接用教练线转接,耗电些,电压低些,记得拍下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