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螺距能改作开关用吗?

楼主(2014-08-18):
450小四轴,MWC2.2飞控,用乐迪6通遥控器,5通道用作AUX1,开关LEVEL的自稳功能。6通道功能是螺距,也是一个拨动开关,想用来作喷药开关。当用PPM专用开关的接收机插头,插进接收机后,马上接通,喷药电机就转起来,不管6通道的开关怎样拨,都不能断开停下来。但是,插到5通道时就正常控制。我估计6通道的PPM信号不会归零,所以不能他用。因此请教各位,能否通过改动内部接线,将他变成开关状态?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控上有没有液晶屏? 可以调参数不,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能行的,如果控上没有液晶屏调参,只有几个拨档开关的话,好像是不行的

楼主(2014-10-04):
引用 网友A:
控上有没有液晶屏? 可以调参数不,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能行的,如果控上没有液晶屏调参,只有几个拨档开关 ...

zzj19880719,谢谢你的关心!因为忙于调试,好久没有上来。这个控有液晶屏的,可以调参。我查过这个开关的连线,连到主控IC的某脚,但是该IC的型号被刷了。该脚(被刷IC的26脚)通过一个2K电阻连到控的右上角一个标称HOLD的单向开关上,开关的另一端接地。开关的功能,说明书中是螺距。因此我估计,开关打开时,是设定的频率;接通后降低频率。我短路2K电阻,依然有信号发出。所以,感觉没办法了。除非知道IC的功能(该IC可能是28脚的单片机,控可以存储6种飞机的参数,而且只有这个大IC,因此估计为单片机),才有希望。

网友B:
把螺距设置为0%和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螺距设置为0%和100%

谢谢!明天马上试试。说明书中是“REVO螺距--方向舵混控功能”,我的是4轴,所以关闭了该功能。打开了,好像是默认0与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