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配30A 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4-08-18):
A6充电器配30A 电源,电压问题,充电的时候电压在12.5-12.57之间来回移动,充电停止的时候,电压在12.57 不动,
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点波动完全是正常的,只有理想的电压源才不会波动。

网友B:
电压拨动正常。
30A用不了!A6最多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拨动正常。
30A用不了!A6最多20A

那我30A 的电源接同时接两个A6,每个A6通过并冲板接4个3S,充电的时候最多开到4A ,,够不够

网友:
够!没问题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太正常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波动完全是正常的,只有理想的电压源才不会波动。

再怎么理想都会有线路压降,除非你用超导体线材XD

网友:
完全是正常

网友:
话说我一样的充电器30a电影。5A充6s电池A6显示电源电压11.8v

网友:
我的A6都是直接接电池,8A全速充,30A的电源,用得妥妥的…………

网友:
完全是正常的哈

网友:
完全正常…………最好稍稍调高到13V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2015-07-18):
这个通过计算就知道合适不合适,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