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800

楼主(2014-08-18):
如题  能装零度的飞控吗? 我不想用他公司的飞控

网友A:
如果用大疆的Z15云台,就不能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大疆的Z15云台,就不能换控

不用Z15云台

网友A:
那没问题,可S800也不是什么好飞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可S800也不是什么好飞机呀

啊??什么情况??

网友(2015-05-26):
800确实不是什么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