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这个圈怎么装?

楼主(2014-08-18):
那个螺丝旁边的小圈是装在哪里?

网友:
这是垫片吧,主轴有虚位就需要用。

网友:
套在那四个螺丝中间的单向轴承上面

网友A:
你这是250的大齿吧,大点的圈套在中心座和主轴固定座中间,小的带螺丝是从单向轴套下面拧在主轴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250的大齿吧,大点的圈套在中心座和主轴固定座中间,小的带螺丝是从单向轴套下面拧在主轴里面的

是450的,这个套圈得拧到大齿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50的,这个套圈得拧到大齿里吗?

搁在中心座上的轴承上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搁在中心座上的轴承上面就行了

好的,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搁在中心座上的轴承上面就行了

正确,这个是450 单向轴套圈,如果原来就有的话,可以不用,如果原来没有的话,一定要用,否则大齿盘会上下窜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不知道说明书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这个垫片是垫在大齿盘和主轴轴承之间的

楼主:
谢谢各位,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