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金鱼尾

楼主(2014-08-18):
150,现在练习到顺逆自旋停,小炸2次,现在在一般模式下,稍微一点微风就会金鱼尾,感度反复调节也没用,是震动所致?设置都是说明书的推荐设置。

网友A:
可能尾桨打滑, 点个三秒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尾桨打滑, 点个三秒胶固定
今晚换了新尾浆,大桨,主轴,轴承,明天试试

楼主:
今早飞行一切正常了,谢谢

网友B:
我的一直就在摆。。。跟你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