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 usb链不上手机,大疆技术能不能给说说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8-18):
调试模式打开了,但链接不上,提示重新启地面端和app,但重启也没用。

网友:
就是不理你!哈哈!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是否试过换一个手机连接看看?

网友B:
换跟USB 连接线在试一试,有提示USB 已接入吗? 还是什么都没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跟USB 连接线在试一试,有提示USB 已接入吗? 还是什么都没提示。

有usb接入提示的 就是说链接超时 重新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是否试过换一个手机连接看看?

换过两个手机都装不上app 最后一个装上app的 但链接不上 那两个装不上app的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用的三星 s5连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usb接入提示的 就是说链接超时 重新检查硬件

换根USB 连接线在重试,看看如何

楼主:
又换了个手机 好了

楼主:
最终实验好了 lightbridge还是不错的 1080i能流畅就更好了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