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naza飞控,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不能解锁

楼主(2014-08-18):
GPS显示连接正常,解锁的时候绿灯狂闪,解不了锁。。打到手动模式也不能解锁。手动模式下解锁也是狂闪绿等。  等个5-7分钟就可以解锁。有没有大神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一次解锁之后,再换电池,机器就恢复正常了。能够立马解锁。

楼主:
求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A:
您好,请做一次IMU的高级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后再尝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做一次IMU的高级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后再尝试解锁

可是等个五分钟左右,就能解锁。跟这个有关系吗
一解锁狂闪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等个五分钟左右,就能解锁。跟这个有关系吗
一解锁狂闪绿等

飞控也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你校准一下就好

网友B:
校准一下GPS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还是 每次起飞前做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GPS就可以了

升级固件之后就好了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