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好赢电调刷blheli程序&6050改无刷

楼主(2014-08-18):
其实这个教程以前就有过。但接线的方法是错的(至少现在是错的,当时可能是对的,毕竟电路会优化)
而且以前那个帖子用的是blheli10.0.2,和现在的界面差距有些大。。。
于是重新发个帖子。
这个帖子我在航模吧发过。。。
后面有补充的一些内容。

所需材料。

刷blheli程序:arduino nano一块。
USB公头转miniUSB公头线一根。
好赢电调一块(型号不限)其实只要是用c8051f330单片机的电调都行。
现在blheli出了11.2.0.7版本的程序,但不支持好盈12a了。
目前只有11.2.0.1支持好盈12a可以改小机的无刷。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IyaTl 密码:5bj4

淘宝上arduino nano。30一块也不贵。在网盘链接处下载驱动后安装就行。其实论坛上有教程。我是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整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highlight=blheli

这是我最开始看的教程,其中电调和nano连接的线错了(坑了我一个星期啊),稍后会指出。

刷电调主要过程
1 把arduino nano驱动安装到电脑上。
2 和程序连接
3 连接电调
4 刷程序
5 改参数
然后就刷完了。。。于是电调就能支持1s了,可以改小机的无刷了。

第一步不是这贴的事。。锑度一下安装 arduino nano教程一堆不过在电脑上安装nano驱动要安两次。就是安装完之后电脑不会识别,再安装一次就好。

关于安装nano驱动的别问我。。装完多长时间了。。我也忘了。

安装完nano驱动后,把BLHeli-Setup11.2.0.1这个压缩包解压缩。然后双击点开BLHeliSetup.exe。会是这样(图1)

然后在interface中点中第二个以及options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就会出现那个进度框。和 Serial Interface/Boxes(图2 3)

单击 Serial Interface/Boxes
会出现这个(图4)。然后点 make arduino nano sitck。(左下角的com口选你安装nano驱动时的com口,我的是com4也可能是其他的)

这时请确保arduino nano连上了电脑。然后选16那个,打开(图5)

然后板子上的绿灯应该会狂闪两秒,然后出现成功的提示(图6) 新版的11.2.0.7提示内容不一样,但点ok就行。

于是nano和电脑就连好了。
接着就是连电调。电调上的焊点参考这个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extra=&page=1
这个教程中电调上的接线是对的,nano板子的接线不对。

例子是好赢40a 白圈是C2D 红圈是C2CK 黑圈是GND(负极)黑色直接连电调bec输出的负极就行。(图7)

这个图是好赢12a的。从左往右四个焊点分别是gnd 空 c2ck c2d(图8)。

论坛上那个教程贴就是在nano这里错的。arduino nano的D2脚是C2D。D3~D10是C2CK。gnd就是gnd。。。所以在接线时电调和pro mini对应接上就行。gnd接gnd。白圈接d2。红圈接d3~d10任意一个就行。然后电调接电池,点Connect。(图9)

然后再点一下check。如果连好了就会出现有一个电调上有一堆字符。Unflashed ESC如果是没刷的电调会出现差不多这个字符,不是我图里的。
我图里的是刷完程序的电调连上会显示你上次刷的是哪个程序。 (图10)

然后点flash blheli。选择你的电调型号和类型(main是直升机主电机tail尾电机multi多轴/固定翼)版本选11.2就行(图11 12 13)

选好了点ok,一直点下去。出现最后一张图之后就是刷完了。(图14 15 16 17)

然后会还出一个对话框,是问你接着连不连电调改参数的。点yes就是改,点no直接退出,就刷完了。如果你用的是天地飞控的话按(图十八)改下ppm最高点和最低点,可以让油门更细腻。

对于其他选项意思可以
1.自己查字典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856961

我把上面帖子的注释都粘过来了,我补充的是仿宋(本来想全粘过来的,无奈字数限制,就摘有用的了)
1.       Closed loop P gain: PID 中的P增益。P * Diff 就是你收敛速度,越高电机响应越快,但是负载也会增大。
2.       Closed loop I gain: PID中的I 增益。 控制你锁定转速的精度,I越高越精确,太高会造成电机震动。
3.       Closed loop mode:
        a.       HiRange: 最高达20万RPM
        b.      MiddleRange: 10万RPM
        c.       LowRange: 5万RPM
Motor Timing  电机进角
Low Voltage Limiter —低电压报警
Startup Power — 启动功率
Startup RPM —启动瞬间电机的转速
Startup Acceleration — 启动至定速所需时间
这三个值共同决定了启动瞬间电机行为。 如果启动有困难,适当加大Startup Power,如果电机转后易被卡住而停转,可以加大Startup RPM
Startup Method —启动方法
Throttle Change Rate —油门变化率
Motor / Gear Setup —电机/齿轮设置
******************************************************
Moter Direction —电机转向
PWM Frequency —无刷电机PWM开关频率    Low8-12Khz, High20-25Khz
Damping Force —强制减震力
Motor Timing —电机调速
Input Polarity —信号线相位,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
PWM Min Throttle —最小油门PWM开关频率
PWM Max Throttle —最大油门PWM开关频率
Beep Strength —蜂鸣声强度
Beacon Strength —信号灯强度
Beacon Delay —信号灯延迟

补充:新版的blheli程序刷完电调后用在大部分电机上都会堵转,这是默认进角不合适导致的,把电机进角改成low或high就可以(反正别选默认的medium)

网友:
6050改无刷不错

网友(2014-11-03):
你那还有6050的无刷电调卖吗

网友A(2014-12-12):
谢谢大神,天行者以刷,现在想把飞腾20A也刷,该选择哪个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天行者以刷,现在想把飞腾20A也刷,该选择哪个程序啊。。。

飞腾没20a的啊。。。
你说的是12a吧。
刷天行者12a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腾没20a的啊。。。
你说的是12a吧。
刷天行者12a就行。

飞腾支持4s,刷了后也支持么?会不会烧?上次好盈天行者20a刷了飞盈家乐20a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支持4s,刷了后也支持么?会不会烧?上次好盈天行者20a刷了飞盈家乐20a烧了

两个电调电路板都不一样当然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调电路板都不一样当然烧。。。。。

天行者没12a啊

楼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B4uXh 密码: bsen你试试这个。。11.2.0.1的应该有天行者12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B4uXh 密码: bsen你试试这个。。11.2.0.1的应该有天行者12a的。

...

先谢谢了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天行者12A 3个点是不是绿圈的焊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天行者12A 3个点是不是绿圈的焊点啊?

是的。

网友(2015-03-24):
请问新西达30A电调能刷吗?

网友(2019-12-29):
楼主,我用乐天10a刷主无刷程序,但是启动110主电机困难,试了你说的调大启动功率和进角,都没有用,电机一直抖,怎么解决?

网友(2023-12-18):
Input Polarity —信号线相位,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楼主是不是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