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发现之旅--大连

楼主(2014-08-21):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决定带上精灵上飞机去大连了,先在网上买了精灵的双肩包。添加了精灵用大疆迷你OSD和迷你图传,最终加上狗和狗台重量达到1295克,安全重量。在登机前,将机所有的电池全部放到相机包里随身携带。精灵包放到姑娘的皮箱里托运。过关时精灵的电池被检查,并放入飞机检测仪多过了一次,最后算了锂电的总容量后才放行。接下来全部是高铁没有发现问题。

          去大连这次专门带测风仪,换一个地点就对精灵进行指南针效准。并检查参数。小心小心再小心。地面风速不超过3级。因为图传线的接触不良,最高飞行也没有超过50米。当然还是我以前的习惯。感觉不好,宁可不飞。在大连海边最大的一次风速达到了5级,当时包我都没有打开,人走顶风都累。

   当然两台狗3的携带,方便了很多。下面拍摄和制作的《发现之旅-大连》视频大多数也是两台狗3拍的,一少部分是我的单反相机拍摄。一个精灵狗航拍,一个装上防水罩超广拍摄。

  用狗3拍摄延时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的广角是很多相机都无法比拟的。当然摄影还是我主要任务,视频拍摄,只能放其次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3NDMyNDAw==.html

网友:
沙发了,终于第一个了!好字

网友:
拍得太好了,是专业的编辑、专业的航手,请问航拍是精灵2加HD-3D、狗3吗

楼主:
还好媳妇用手机给留了一张飞行的照片。

网友:
最近也在玩延时,狗3可以去尝试下

网友:
{:1_45:赞一个

网友:
今天刚离开大连.................

网友:
很美,很享受。

网友A:
一个人可以带几块电池上飞机?

楼主:
风大时有点果冻,但时间很短也很轻微,基本上能过的去。我这人要求不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可以带几块电池上飞机?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我带了2块没有问题。

网友:
欣赏佳作。拍的好,剪得好,向你学习。

网友:
很美很美

网友:
很专业的编辑!顶起来。

网友:
好用心啊,学习!

网友B:
请问 你的狗拍起来没有鱼眼是后期制作的还是在狗上面设置的?还有能介绍一下你说的延时拍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的狗拍起来没有鱼眼是后期制作的还是在狗上面设置的?还有能介绍一下你说的延时拍摄吗?

1、狗上面设置,把超广改成广角就可以了。2、延时拍摄就是定时拍摄。狗3架上三角架或四轴云台带电,放在固定地点不动,我设定十秒一张,拍摄时间一般最少20分钟。回来后,按每秒25张照片导入。就成了延时拍摄。云就会飘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狗上面设置,把超广改成广角就可以了。2、延时拍摄就是定时拍摄。狗3架上三角架或四轴云 ...

拍摄时间一般最少20分钟”你的精灵2 挂3D云台、Gopro能飞20分钟?怎么做到的?

网友:
看了片子,学习了,特别是分了几个篇章,让人看了遐想翩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时间一般最少20分钟”你的精灵2 挂3D云台、Gopro能飞20分钟?怎么做到的?

我说的是延时拍摄最少20分钟,40分钟最好。剪辑能出效果。精灵2挂狗,我最多也就12分钟,正常飞行,9-10钟。

网友:
带精灵旅行别有乐趣啊!!

网友:
不错,视频剪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延时拍摄最少20分钟,40分钟最好。剪辑能出效果。精灵2挂狗,我最多也就12分钟,正常飞 ...

哦,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狗上面设置,把超广改成广角就可以了。2、延时拍摄就是定时拍摄。狗3架上三角架或四轴云 ...

哦哦,懂了,拍得很好

网友:
如此专业的剪辑,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获益匪浅!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非常出色!地面与航拍相结合,延迟定时与正常拍摄相结合,穿插组合,配以音乐,精心编辑,真是下了功夫,最后出了美好的作品。感觉篇幅还可再长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狗上面设置,把超广改成广角就可以了。2、延时拍摄就是定时拍摄。狗3架上三角架或四轴云 ...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后期在软件上编辑一段视频的播放速度,加快播放速度,能否出现云飘动的效果呢?

楼主(2014-09-24):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后期在软件上编辑一段视频的播放速度,加快播放速度,能否出现云飘动的效果呢?

可以的,但录制时间不能短,最少也要十分钟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但录制时间不能短,最少也要十分钟以上

学习了,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大疆官网S1000那个视频,有一段是某个物体(视频中是S1000) 从远方向镜头靠近,或者镜头从远处追逐一个目标靠近,它的表现形式是很快的速度然后渐停一秒或者没有一秒的时间后又很***度前进然后又渐停,这样一条直线上连续好几秒钟,我觉得看着好舒服的感觉。想问问大神,这种形态是怎么编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大疆官网S1000那个视频,有一段是某个物体(视频中是S1000) 从远方向 ...

这种后期剪辑很长用的,把要表现的镜头保持原速或减速编辑,过程镜头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