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侠解答:油门舵机使用锁尾舵机呢还是普通舵机就行?

楼主(2014-08-18):
大侠解答:油门舵机使用锁尾舵机呢还是普通舵机就行?

网友A:
普通舵机即可,奢侈一点嘛用个锁尾的,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
普通舵机

网友:
用过FUTABA 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舵机即可,奢侈一点嘛用个锁尾的,响应速度更快。

谢谢啦!

网友B:
如果要接定速的话,要求是速度在0.1到0.16之间,速度快了没用,慢了影响定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接定速的话,要求是速度在0.1到0.16之间,速度快了没用,慢了影响定速性能。

谢谢  那用哪款比较好呢?

网友:
普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