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急加速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naza v2飞控2814电机1238桨,4s5200的电池,小金刚550的机架,空机带电池2200多g,现在的情况是平时柔和的飞行很平稳,但是悬停的时候往上急加速油门推到最大,飞行器就会往右面歪着飞,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大疆技术或高手给解答一下,都不敢飞了

楼主:
是向右倾斜着飞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检查你的电机及桨叶的水平,GPS的是否稳固?
是否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检查你的电机及桨叶的水平,GPS的是否稳固?
是否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可拨打4007000 ...

gps肯定稳固,电机和桨也做过平衡,刚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肯定稳固,电机和桨也做过平衡,刚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

你可尝试左右对调一下电机电调,是否有其他遥控器接收机可以替换一下进一步判断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确定一下机机的重心是否在中心位置上。我一次见过一个小伙子飞,一加油就往前去。我拿过来一看机机的重心向前偏很多。后来建议他向后移动电池就好了。

楼主:
嗯重心应该没问题,姿态模式无风都不怎么漂移,技术说的是遥控接收的问题吗?从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B:
电调不一样,或者电调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一样,或者电调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都是铂金30a,一个一个做的行程,难道换控了还要从新做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铂金30a,一个一个做的行程,难道换控了还要从新做吗?

以前是华科尔的,现在是14sg,要从新做行程的?

网友:
晕,当然要

网友B:
还有,电调也会不一样,如果校行程不行,你可以调换下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调也会不一样,如果校行程不行,你可以调换下电调试试

好的谢了,我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