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在室内可以飞吗?

楼主(2014-08-18):
Phantom 2 的说明书相当简单,以致于不明不白的。

现在想请教大家,这个机器可以在室内没有GPS信号的情况下起飞和操控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每次起飞前,都要校准指南针呢?

网友A:
GPS主要是实现机子定位用的。它可以确定返航点,以实现一键返航或失控返航。在房间里,一般是搜不到卫星信号的。即便你处于GPS模式下,它也会自动转换为姿态模式,即由飞控进行自稳控制。所以完全可以飞。关于指南针校准,我的理解是一般只在一个地方飞,不用总去校准指南针。但是距上次飞行距离较远(超过10公里)应该校准一下,较为稳妥。再有就是飞控的LED等提示需要进行指南针校准了,就必须进行了。

网友:
只要技术好在哪飞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校准指南针主要是为了定位返航用的 如果你距离上次飞行地点比较远了 就建议从新校准下 毕竟校准一下就要1分钟不到 虽然有点麻烦但也总比出问题提控回家好哈~

网友:
在室外练好姿态模式技术,在飞室内,比较安全

网友:
不可以,我刚刚炸机!

网友:
gopro摔坏了,桨碎了

网友:
室内可以飞 如果你技术好 能控制的住就没问题 野外如果超视距飞 就要校准。以防非丢了可以自动返航。

网友(2014-09-18):
可以飞,你没看见展厅里大疆展位一直在飞

网友:
室内没GPS吧?

网友:
可以飞的 在室内搜星搜不到就自动默认姿态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主要是实现机子定位用的。它可以确定返航点,以实现一键返航或失控返航。在房间里,一般是搜不到卫星信 ...

请问室内飞行需要拔除GPS吧?没有GPS信号但磁罗盘数据参与了飞控运行,按理说会造成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室内飞行需要拔除GPS吧?没有GPS信号但磁罗盘数据参与了飞控运行,按理说会造成干扰?

不存在干扰问题,在搜不到星的情况下,飞控会自动执行姿态模式。

网友:
在哪里飞都可以,主要是技术到位就好了

网友(2014-10-21):
室内飞行要有一点手动飞行基础才可以,要不然会炸鸡的哦
GPS校准最好是只要是在户外飞行,建议都进行一次指南针校准(GPS校准主要是返航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