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嗓子音调准不,高了还是低了,音准咋样?

楼主(2014-08-18):
雷虎100,副油针1.25圈,主油针5圈

楼主:
不行再去练练在回来听

楼主:
不要来拆台

网友:
怠速听起来差不多,不过光怠速是不够的,你要综合悬停和3D油门之后看发动机的爆发力,排气管排烟情况和缸底温度来判断油针是否到位。

网友A:
你的 发动机 很不错 呢,怠速 这么低 都运转稳定。

你只需要 注意一下 中、高速 性能 就OK。

发动机 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发动机 很不错 呢,怠速 这么低 都运转稳定。。

你只需要 注意一下  ...

大师就是大师。。。。是很低。。。。我怠速掉的底了点起不来,然后微调油门调了10个觉得有点高然后就又调回5个就不熄火了,不知道声音贫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发动机 很不错 呢,怠速 这么低 都运转稳定。。

你只需要 注意一下  ...

大师还有就是视频最后15秒左右,油门开到半离合了,飞轮和离合器杯结合的时候有金属声音,而且震动大,你看油箱的油震的,还有飞机震的跑偏了但是发动机是水平的,启动头在发动机启动后,也能轻易的拿手按住让他不转,这种震动是正常的么?

网友:
"启动头在发动机启动后,也能轻易的拿手按住让他不转,"
——里面本来就有 单向轴承,启动轴 本来就 可以捏住 不转。

“油门开到半离合了,”——你都知道是 半离合,那还用问:?

离合器里面 2个甩块 的弹性 很难 被加工到 ‘完全一致’,
弹性小的那一个甩块 会先被甩开,造成 整体动平衡 被破坏。

所以 油门开到半离合 震动会比较 明显。。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