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么设计螺旋桨,会不会因为进水和出水产生力量抵消,而不前进?

楼主(2014-08-18):
请教大神,这么设计螺旋桨(保护螺旋桨不会被夹住),会不会因为进水和出水产生力量抵消,而不前进?

网友A:
在底部开个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部开个口就行了

我是想用镀锌管做芯,然后外面套上橡塑材料,正好保护起来,又沉不了
当个救生船用用
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镀锌管做芯,然后外面套上橡塑材料,正好保护起来,又沉不了
当个救生船用用
嘿嘿

这样不行的必须开个进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的必须开个进水口

从底下开就可以吗?会不会往下吸啊?

网友:
还不如做个喷水船算了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 这图画得  呵呵

网友B:
如果竖着放简直就是一盆栽,呵呵,开个玩笑不要介意,给你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竖着放简直就是一盆栽,呵呵,开个玩笑不要介意,给你个赞

我知道这设计太彪悍了,懒人专用,嘿嘿
向低成本靠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设计太彪悍了,懒人专用,嘿嘿
向低成本靠拢。

你误会了,我没有嘲笑你的设计,是觉得图很搞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你这样的风格,我支持你

网友:
楼主,你这是侧视图,底视图,还是俯视图,是侧视图那么在螺旋桨左开个洞就OK了。前吸水后喷水。

网友:
有部分船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底下开就可以吗?会不会往下吸啊?

不要开垂直的。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开垂直的。倾斜的

额,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我没有嘲笑你的设计,是觉得图很搞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你这样的风格,我支持你

谢谢,这个航模,就叫——“搞笑”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航模,就叫——“搞笑”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