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2.4G 控里有低频电流声?

楼主(2014-08-18):
刚收的二手控,不小心用耳朵听了下发现控里会有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声音很小一般使用不易察觉。

卖家说这是正常现象,2.4G的控普遍存在。所以特此来向大家求证~

网友A:
前半句是正确的,对dx7dsx7来说正常,后半句是胡扯。

网友:
去听了下我的天九和精灵附送的DT7…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半句是正确的,对dx7dsx7来说正常,后半句是胡扯。

有大师回复放心了,这么说来这现象对于DSX7这控来说是正常地~。
PS:虽然我的ID注册也有历史啦。不过是近几年才开始摸摸上手。哈哈!~~~

网友:
我用过   绝对没有问题!出厂就这样!

网友:
理论上不会有,控里面没有可以震动的东西

网友:
我的DSX7也有嗡嗡声,用了几年了,没问题放心用。

楼主:
听来听去,好像只有这个控有这现象。或者说用DSM2高频头的控都存在呢?
这声音又是个咋回事,还有望高人解答?

网友(2014-11-28):
引用 楼主:
听来听去,好像只有这个控有这现象。或者说用DSM2高频头的控都存在呢?
这声音又是个咋回事,还有望高人解 ...

表示我的dsx9也有电流声,当按住高频头的对码键时,就消失了。松手马上就有。我曾问过jr的张工,张工说此为正常现象,我也在想,是否dsm2的都是这样呢?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用着,用3S锂电做控电的话最好加降压,否侧2.4G发射高频头会过热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