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伟力353载重多少么

楼主(2014-08-18):
能不能搭载sj4000?

网友:
353是什么?  载重厉害一点的,价格便宜一点的当然伟力的323六轴了。

前提是拆掉保护壳。

不拆保护壳起飞是50%油门,拆掉以后适当拆除一些保护件,26%油门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A:
sj4000是神马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4000是神马东东?

山狗3 还不错

网友B:
山狗应该拉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应该拉不动吧,

山狗加架子

网友:
不行的,808二代可能更适合,山狗太重了,而且还加个架子,更加装不上去,353的那个有刷电机太弱了,
808二代的录像质量和山狗效果也相当的,

网友:
不可能带动的

网友:
V353 絕對揹得動山狗, 而且飛很爽.

V353 連泡沫外殼, 1200mah 大電, 一隻山狗, 共 315 克, 爽飛
V353 連泡沫外殼, 1200mah 大電, 兩隻山狗 (一前一後), 共 375 克, 能飛, 但變遲鈍了
V353 拆去泡沫外殼, 1200mah 大電, 兩隻山狗 (一前一後), 共 325 克, 爽飛

网友:
353最大载重是1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