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组锂电池需要保护板吗

楼主(2014-08-18):
求助,动力锂电池需要保护板吗,玩电动模型的玩家都知道我们购买的成品锂电池,拆开包装电极上面有个电路板,有人说这是锂电保护板,保护电池过放,好像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更多我感觉只是问了方便焊接电极的一块普通电路板。

我求助的问题来了,当我们需要重组锂电池时,能不能不用这个保护板,直接按顺序按揭好线路,直接使用?这样重组的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用在飞行器上,有没有问题,还请老鸟们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A:
电瓶车需要保护板,模型一般不用,可以直接按序焊上即可。极与极之间做好保护防短路,坛子里有帖子的。

网友:
我拆过,动力电池上面没见过保护板上面的。

网友:
模型飞机用的电池不用保护板,万一过放电保护飞机将不保,所以宁可坏块电池也要把飞机飞回来。

网友B:
航模动力锂电池上面那个不叫保护板,真正的保护板是有保护控制电路的,一般有过充、过放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充电均衡等等功能。
由于保护板内Mos管有一定内阻,会发热损耗,影响大电流放电性能,所以航模电池基本都不带保护板的。
电动车则不同,都是走高压小电流路线,一般电流都在20安以内。
你看到的那个只能叫电池焊接板,是为了方便走线、防止极耳短路用的。

网友C:
动力锂电没保护板的,有板的话也只是用于焊接方便,不会相互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需要保护板,模型一般不用,可以直接按序焊上即可。极与极之间做好保护防短路,坛子里有帖子的。

感谢,懂了,今天下班回家重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动力锂电池上面那个不叫保护板,真正的保护板是有保护控制电路的,一般有过充、过放保护、过流保护、短 ...

感谢,懂了,今天下班回家重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锂电没保护板的,有板的话也只是用于焊接方便,不会相互短路

感谢,懂了,今天下班回家重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懂了,今天下班回家重组电池

焊接锂电要小心,不焊接的地方先包好,焊好一处包好一处,电极绝对不能相碰

网友:
动力锂电是没有保护板的

网友:
模型没有保护板  !保护板有过电流限制的!!动力电池都没有!

网友:
就是一块方便联接的电路板!我的理解是不应该有保护板,在空中保护电池停车,那谁来保护飞行器?是电池价值大还是飞行器的价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