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r 凤凰5.0r 有最新升级。

楼主(2014-08-18):
凤凰5.0r 有最新升级。十几架直机、十几个新飞场。快去下载吧!

网友A:
从4.0网络升级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4.0网络升级行吗?

就是要从4.0进行网络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从4.0进行网络升级。

谢谢哦,升一下。

网友:
早就R了

网友B:
升级了原来狗还能用不

网友C:
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效果好吗?我对尾都停不了2分钟,其他3面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破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了原来狗还能用不

当然能用。我买的模拟器(解密狗)是G3和凤凰3.0版本的。凤凰已经联网升级到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效果好吗?我对尾都停不了2分钟,其他3面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没有捷径,只有不厌其烦的练。继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捷径,只有不厌其烦的练。继续吧!

我的意思是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特别飞机特别敏感,感觉他是专门用来练习舵面反应的,很难控制住,不知道用凤凰练习效果好还是g7效果好。g7模拟器和真机,4面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特别飞机特别敏感,感觉他是专门用来练习舵面反应的,很难控制住,不知道 ...

看来你已经练得很不错了。我觉得模拟器永远就不能替代真机,但是新手或新动作,不拿模拟器练又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已经练得很不错了。我觉得模拟器永远就不能替代真机,但是新手或新动作,不拿模拟器练又肯定不行。 ...

确实新动作必须用模拟器先建立条件反射,熟练还是要靠真机操作,但是今年上海这个雨下的,之前还是逢周末下雨,这个月基本天天下,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洗车了,飞机一个礼拜能飞一次最多了,都有在客厅里悬停450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新动作必须用模拟器先建立条件反射,熟练还是要靠真机操作,但是今年上海这个雨下的,之前还是逢周末 ...

450在家里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最好不这样!北 京近期天气不错,也不是很热了,下雨也是晚上下,白天停。挺来劲的。

网友:
凤凰里把模拟速度调到80%左右就比较接近真实了。模拟器里飞机调的好,但比现实中灵

网友:
生级完毕了,多了几个飞场,挺漂亮的

网友:
5.0r下了中文破解补丁 只有一部分有中文 参数设置里面为什么都是乱码

网友D:
4.0升级到5.0联机没有任何压力,每次都是上线开个主机,一会就能进来很多人,

1各月了,4面悬停还差对头,压力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升级到5.0联机没有任何压力,每次都是上线开个主机,一会就能进来很多人,

1各月了,4面悬停还差对头,压 ...

如果你已经可以对侧了,对头就简单了。一般热都是先对尾,再对头,最后才两边对侧。你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已经可以对侧了,对头就简单了。一般热都是先对尾,再对头,最后才两边对侧。你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

多谢前辈指导,我继续练习

网友E:
求教 为什么下了5.0 飞六通不琐尾 啥情况咯!!!

网友F:
已经升级

网友G:
我的凤凰以前可以升级,自从电脑系统从XP到WIN7,重装了凤凰4.0.j,SM2000,结果那个控制台不起作用了,凤凰模拟可以单独进去练,可就是无论如何都生不了级,点那个查找最新升级出来界面啥也没有

网友H:
有升级了版本了。

网友I(2014-09-19):
谁解决了 5没飞机的方法没啊

网友J:
安装了,想卸载几个直升机模型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