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被砸,请教各位大大帮助,上图传。

楼主(2014-08-18):
大家好!
          车被砸了,不是防眩目的内后都偷,直接硬拽下来,支架,联插头都拔下来了,后配都费劲,关键修好了,以后咋停。我也算个玩电直的小菜鸟,才想起来,给车里装个图传,家在20多层,车就在楼下能看到,而且有露天阳台,想给车里面放个5.8G的图传,天线引出来黏在后风挡玻璃上,用锂电或者车电瓶供电。接受那端放阳台,用硬盘录像机一直开着,不知道行不行,车的电瓶会不会亏电太亏,另外清晰度夜晚如何,能拍清晰么。另外有办法通过舵机关闭开启这套系统么。。一点单片机编程的经验也木有。求推荐套图传,距离100米以内就行,图像清晰点,接收能引到笔记本电脑录像或者硬盘录像机,多谢论坛大大门了,跪求了~~~~~~~ 我就知道论坛的大大们最有爱了~~~~~~~~~~~~  论坛热心呐,太谢谢大哥们,哎~~~看来接图传也不现实,怕弄不好贼没抓到,车着了,不行就整个分体式的,主机偷偷的隐藏起来,露个摄像头,抓贼。

网友A:
楼主节哀!这要是被我抓住,直接绑树上,当着他的面割大腿肉烧烤喝啤酒

网友:
严重同情。行车记录仪好像可以摄像是吧,我想安。停车也最好选一下地方。请懂图传的弟兄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在隐秘地方装个摄像头,类似行车记录仪一样的东西!

网友:
楼主节哀!可以装5.8G图传,200mw就够用了,绝对能传100m。清晰度要看摄像头,但图传闲置了清晰度最多只能有540线。装图传可以实时监控,建议再装一个卡片相机或者行车记录仪再车内拍。这样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画面就清晰了。而图传又能让你在房间里实时监控你的爱车~

网友:
妈蛋的小偷,死全家

楼主:
多谢大大们,也谢版主~~~~安个分体摄像头放车里好 ,还是用图传在家录好,图传清晰么~~~

网友:
不像3系  只知道是宝马

网友:
先报警,然后,停车最好还是要车库,要不不说被炸,被人刮花也心疼啊

网友:
楼主节哀,我觉得你装图传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图传这东西工作起来  烫的莫法,长期这样工作下去多半还是要不得的,还有 你这样一弄成本就高了哦  你还是把车停到个好点的位置更好,再不然就安个行车记录仪 小相机,走的时候开着  然后如果你下次又有这样的问题绝对可以拍下犯罪嫌疑人的脸的,你如果是图传的话又不清晰  还很费事,不管是图传还是相机 这都是发生事情之后方便调查证据的,你弄图传的又不能预防问题的发生。

楼主:
不是3系啊,只是个1系。后视镜也不是防眩目的,哎。      ~

网友:
楼主 你的车太招打了 建议低调啊

网友B:
车窗被砸是不是膜贴的太黑了?贼看不清车里有没有可偷的东西就先砸了再说
车里放个常通电的电子设备不怕自然把车烧了吗?

网友C:
强盗啊这是  之前电视报道宝马奔驰的后视镜原装一个一两万   撬一个去车行卖三四千  这不是摆明给小偷指路了吗   比偷iphone实在多了   现在偷iphone只能当砖头 。。

楼主:
   图传那玩意是不是很热啊,如果加大散热片在加一个温控的小风扇会解决问题么,清晰度真的不好么~~~以后还的停那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窗被砸是不是膜贴的太黑了?贼看不清车里有没有可偷的东西就先砸了再说
车里放个常通电的电子设备不怕自 ...

没有,被砸一排,不幸中招~~~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去飞会飞机的,结果太累了没去,要不然停对面,有路灯,能好一点点。

网友:
弄个龙膜防爆膜,十几锤子都砸不坏

网友:
有红外线感应器 进人就报警 100多

网友:
建议挺车库,最靠谱,你说的可以实现,但是不现实。一会还行,随时的话,不行。

网友D:
图传不好 现在高级的行车记录仪有自动开机功能  旁边有点动静就开始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哀!这要是被我抓住,直接绑树上,当着他的面割大腿肉烧烤喝啤酒

有点狠

网友E:
装图传不好。。图传清晰度是一个问题   还有发热大  功耗大   用了几年的老电瓶供电的话   万一停几天没开  保不齐就打不着火了

车内 行车记录仪比较ok  但是 问题又来了  外接的话用点烟器供电  熄火以后是没电的   如果行车记录仪自带锂电的话  增加风险  特别是夏天车内稳定很高  谁知道行车记录仪厂商用的什么质量的锂电池

最好的办法直接在阳台装一台监控  长焦的   对着自己的车

网友:
我在外地,听外面后面车牌被偷,几个月回不去真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不好 现在高级的行车记录仪有自动开机功能  旁边有点动静就开始录像

恩,也在找找,主要怕把主机给整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图传不好。。图传清晰度是一个问题   还有发热大  功耗大   用了几年的老电瓶供电的话   万一停几天没开  ...

恩,说的有道理,知道图传热了,偶尔行,常开不行。对着有点远,那边有点黑,感觉希望渺茫啊。车库也木有,就的扔路边~哎

网友F:
没丢什么东西吧!一定是有东西才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丢什么东西吧!一定是有东西才炸的

真没,养成习惯了,车里一个东西都不放,估计贼翻遍了,U盘都没那,就吧那个后视镜给整套端了。哎,修起来很麻烦,很贵,本来打算好好飞450的,这钱又丢出去了。论坛很热心好心人真多,我平时停车都特别规矩,给别人留的空很大,生怕人家出不去,哎,遭贼了。

网友:
这下可惨了

网友G:
楼主给你个方案,你楼下经常停车的地方,隐蔽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树上或者墙面角落里装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用低照度的0.01lux下的摄像头,枪式那种,然后这个摄像头你改造下,摄像头内部改造内置个200mw左右图传,天线的话直接在摄像头外壳开个小圆孔拧上个sma天线接头并溃线接到图传模块上,电池的话用个5000ma左右的铁锂电池并内置在摄像头内,电量足够用一夜了,至于说怎么充电之类的,那简单!

网友:
你跟谁结仇了还是 车没停好,,,,如此深仇大恨

网友:
楼主车太好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盗啊这是  之前电视报道宝马奔驰的后视镜原装一个一两万   撬一个去车行卖三四千  这不是摆明给小偷指路 ...

恩,4S说了,奔驰宝马的 外后视镜带防眩目,带电加热,两个镜子一万多,而且一扣就下来。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给你个方案,你楼下经常停车的地方,隐蔽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树上或者墙面角落里装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用 ...

图传的这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最高清晰度能多少,上论坛搜搜图看下,这玩意也是个发热大户。

网友:
即然车停楼下,位置比较固定的话。建议楼主直接在阳台装个长焦的摄像头+录像机,带移动报警的。(长焦摄像头能识别人的大概的特征与记录时间,小区门口一般有摄像头。到小区门卫那认人)。或再在车里隐蔽再装个带卡的摄像头。

网友:
首先是图传不科学 发热大 我记得淘宝上有振动警报器吧 至少买个那个 一个才15 多买几个车上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