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飞一定带上风筝线

楼主(2014-08-18):
    失控!失控!上天就失控!
    之前有过几次失控的经历一直找不到问题,今天再飞,等蓝灯不闪了解锁起飞,40%油门平稳起飞切定高正常,切gps定点钉钉子正常,突然间迅速爬升遥控无反应慢慢远去,心中大惊管他什么模式乱切一通最后切回自稳终于有反应了慢慢的往回拉,但是高度怎么也降不下来,再切定高,tnnd又不受控制了,自稳定高直接来回切还是不受控制,最后rp爆发自己落到机动车道旁边的草丛里什么事也没有。我真是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的错,几次失控心里已经有了阴影准备下次再飞直接在脚架上绑根风筝线,再失控直接拽回来。
    我的配置
s500
apm2.8+6mgps+电压电流计
朗宇v2216
天行者40a
d10控刷固件(是不是收的这个控有问题)
自组3s4000

    这是第一天失控的logs这是第二天失控的logs高手们帮帮我,快没信心了!

网友:
是不是遥控失控,自动切换rtl模式了,gps还漂移了,GPS定位成功应该是gps上的蓝灯闪烁吧

楼主:
看logs的错误都是gps的错误,难道说apm上的蓝色灯闪烁的时候才是定位成功吗

网友:
楼主这么一失控用APM2.8的我都有点怕了

网友A:
应当是接收机设置在11MS 模式,即高速模式,接收机上蓝灯亮,与APM不兼容,你可以设置成22MS模式,接收机上红灯亮。另外还要把APM的PPM固件升级到最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接收机设置在11MS 模式,即高速模式,接收机上蓝灯亮,与APM不兼容,你可以设置成22MS模式,接收机上 ...

接收机本来就是红色的常亮灯呀,我说蓝色的灯是apm上的gps灯,常亮、闪烁哪一种是gps已经定位了表现。

网友:
你的apm是不是摔过了啊,拆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引脚

网友:
楼主GPS保护模式设的是啥? 定高?
LOG看起来像是GPS失效了, 启动保护. 但是气压计读数貌似不对....一直很低, 0~2徘徊. 导致定高失败.

网友:
准备上2,8来着忽然觉得怕怕,关注中……定高不行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气压计虚汗或者是gps接口问题?

网友B:
楼主GPS各种失控...你是不是天线和接收机或者电源线太近..导致GPS干扰...或者当天多云...

网友:
不过楼主的气压度数确实一直不是很高的样子

网友:
最近APM各种抽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上午果断带着风筝线去试飞,心里想着先自稳飞一会再挂风筝线切定高、gps测试,起飞正常nnd没飞10秒钟又自己爬升失控,晕死了,幸亏这次失控保护设置了rtl,自己在天上停了一会缓缓降落,新手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真是害怕的要死,每次飞都跑到荒芜人烟的地方油费伤不起,这是logs,新买的apm2.8联系买家也联系不上可能他生意太好了吧,只能靠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问题所在了,我现在搞不清楚是 d10的问题,apm的问题,gps的问题,还是自组的3s电池的问题,D10遥控器有没有什么检测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各种失控...你是不是天线和接收机或者电源线太近..导致GPS干扰...或者当天多云...

现在关键是自稳起飞什么都没切,飞机就在身边3米左右突然失控,根本就没有gps呀。

网友B:
你给的日志可真不是什么都没切

网友B:
首先...你检查一下你的气压传感器是否正常...然后你看一下你GPS失控是否设置的定高模式...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无故的攒高了..还有..失控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切回自稳..这样才是救机子唯一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日志可真不是什么都没切

失控后,心里紧张乱切一通看看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检查一下你的气压传感器是否正常...然后你看一下你GPS失控是否设置的定高模式...这样你就知道为什 ...

气压传感器怎么检查,gps失控设置了返航,我奇怪的是自稳我也没切它就突然失控上升了,这时候我才乱切一通看看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控制,然后什么反应也没有。不装桨10米开外怎么测试都不会失控,怎么一起飞就失控了呢,会不会是震动太大引起虚焊点?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把超声波传感器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传感器怎么检查,gps失控设置了返航,我奇怪的是自稳我也没切它就突然失控上升了,这时候我才乱切一 ...

话说GPS都失控了..如何RTL

网友:
d10返厂吧,遥控距离有问题,我的返厂回来好了

网友:
我前几天刚放过风筝   买了500 米线 差不多 飞完了    我的是xa650 飞的有点高 吓坏了

网友:
明显是失控返航了,但没有定位返航点就飞了,飞机找不到家了

网友:
气压计一直两米内 那就不对,曾经因为气压计问题 眼巴巴看着飞机从1076m高空消失.......

楼主:
和apm卖家沟通似乎找到问题所在,试飞后再发测试报告
从日志ctun中的thrin油门曲线分析,油门的输入有问题

上图是出事时的油门曲线,下图是我重新设置遥控模型后的油门曲线。

这三个rc3的值要准确,特别是rc3-trim要在1500左右。

网友:
气压计盖海绵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在学校飞丢过,吓了一个星期

楼主:
今天去飞,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起飞不到1分钟就自动返航了,油门曲线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混乱无比,索性换了个以前的天6a,kao,飞的稳稳的一点事都没有,看来真的是遥控器或者接收机的问题了,但是地面上对遥控器做测试都挺正常的呀,哪位大咖知道有什么方法检测下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二手遥控你也敢收啊,佩服,失控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飞,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起飞不到1分钟就自动返航了,油门曲线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混乱无比,索性换了个 ...

刷回原厂固件,还有检查你的接收机失控设置,最后,你在2.8的群里叫什么名子,我只在群里查了一个人的日志,最后怀疑是遥控或接受的问题,不过那个人好像不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厂固件,还有检查你的接收机失控设置,最后,你在2.8的群里叫什么名子,我只在群里查了一个人的日 ...

2.8的群号公布下我都不知道,不过之前一直联系说准备吧控和2.8寄回去检测,后来自己换了个控就确定是控的问题了,本地收的控看着那位大侠测试的四轴很好呀没什么问题(当时他用的不是给我的那个接收机会不会是接收机的问题),怎么一到我的四轴上问题就来了

楼主:
今天又去测试还是不行,出现同样的问题,有点怀疑接收机供电的问题,没有装桨的情况下一切正常,装上桨起飞后没多久杂乱的油门曲线就来了然后失控自动返航,马上跑去看接收机状态灯发现红灯在闪,停了一小会又长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测试还是不行,出现同样的问题,有点怀疑接收机供电的问题,没有装桨的情况下一切正常,装上桨起飞 ...

我以前用的那种黑色的RX1002偶尔也会出现对码失败的情况,后来换了个白色版的,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了。据说Rx1002与apm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8的群号公布下我都不知道,不过之前一直联系说准备吧控和2.8寄回去检测,后来自己换了个控就确定是控的 ...

楼主:
失控的问题终于解决,接收机的问题,换了个白的的接收机就一切ok了,飞到最后提示 failsafe-batt 错误,我设置的bb响是3.6v当时还没响为什么出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APM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apm工作还是正常的,我的问题处在了遥控的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