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和OSD共用GPS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用的非凡穷人版OSD免电脑调参版. OSD接三根线就能检测到GPS  APM2.5 为什么就检测不到 飞控接上RX 飞控就能检测到  而同时OSD却检测不到了 osd波特率设置成自动的 扫描不到..断开飞控端的RX就可以检测到 按照商家介绍 OSD的TX的脚可以接到飞控 但是APM只接一个脚貌似不行..是不是APM里面设置了什么东西才导致的..

网友:
APM要用MINIOSD,什么都能显示

网友A:
穷人osd要刷成那个啥协议的才行,论坛有教程,要不就用mini os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穷人osd要刷成那个啥协议的才行,论坛有教程,要不就用mini osd

穷人osd要刷成那个啥协议的才行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穷人osd要刷成那个啥协议的才行

卖家说这个是新版的 不能刷机 只能免电脑调试.我不需要显示 飞行模式 只需要共用GPS就行了 我手头有个GPS 镀层掉了不能用 所以才这样弄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这个是新版的 不能刷机 只能免电脑调试.我不需要显示 飞行模式 只需要共用GPS就行了 我手头有个GPS ...

哈哈,应该能刷机,但是过程很烦锁,卖家卖的是穷人OSD,你却想要改成APM用,他不提供服务你也不能怪他,看我的帖,学着怎么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应该能刷机,但是过程很烦锁,卖家卖的是穷人OSD,你却想要改成APM用,他不提供服务你也不能怪他, ...

当时还真没注意APM兼容问题..我以为所有OSD都一样呢 买来才知道..OSD也要折腾.头很大. 在买个GPS凑活用吧 .谢谢泡总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osd 貌似是英文界面啊 不是很爽

mini osd对apm只是作为一个接口,不需要改动什么的,也无需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osd对apm只是作为一个接口,不需要改动什么的,也无需刷机的

英文界面?OK?

网友:
新人摸摸的潜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