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FH800 开箱美图

楼主(2014-08-19):
品牌:X-CAM
型号:FH800
轴距:800
管径:25mm
重量:1200G

          找了很久,一直想上六轴,四轴飞了一年已经稳的一塌糊涂了,主要航拍摄影照片用,狗只能说基本满足需求,制作出照片来最大能冲洗到0.8米 X 0.6米大小(在保证像素还能看的情况下) 但如果制作大些的图喷绘等就用不来了,所以慢慢折腾,搞航模和搞摄影一样要的就是这份折腾劲。慢慢的寻找自己心中能满足需求的六轴架子,翻遍天都没找到符合自己,要么不能折叠、要么折叠不是伞型折叠的、要么就高大上的机架,不适合实用主义的我。后来改变策略想到找图DIY,图是找了,但是否能完美制作出来心理没底。苦逼的让朋友先用有机玻璃雕刻出来看是否能组装,装是能但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全用碳纤组合(包括折叠件)不用CNC 一是价格高 二是硬度不够。想想还是放弃吧!重复试验组装、花精力也花银两。不就是想挂个微单拍个照么,不需要太复杂化。

    来吧!选择FH80绝对给人印象是稳固、结实、还不失高大上、够大气。价格和自己DIY相差不远,这才是我们实用主义者选择机架。

翠花上图了。。。。

网友:
就听说这机架很重  不过很喜欢这种折叠形式

楼主:
超级牢固  挂微单心也安定些  能够留空十分钟已经满意了

网友A:
翠花,啥时候上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翠花,啥时候上视频啊?

还在慢慢折腾中  谢谢客官关注

网友B:
Fh800优惠促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h800优惠促销,要的可以联系我

报个名,怎么优惠?

网友D:
那个海绵套不是往机臂上套的吧。。

网友:
很粗壮的赶脚。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个名,怎么优惠?

加Q 266 230 78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海绵套不是往机臂上套的吧。。

是的 这海绵套其实是摩托车把手套  刚好口径是25的  套上前臂上觉得不错  哈哈! 一样质量的海绵摩托车套就超级便宜 如果换成脚架套不但规格小了价格还贵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个名,怎么优惠?

新品优惠发售  需要的可以联系  QQ 381827044

网友:
请问你的FH800 装好了没有  中心是怎样分线的的 有图看吗

网友E:
期待下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下楼主的大作

谢谢支持!小孩开学 资金暂时缺乏  何时能完全组装好还说不准

网友F:
电调放哪了??正考虑入手。。配乐天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放哪了??正考虑入手。。配乐天40

电调放中心板或电机下面都可以  中心板超级大  等于一张A4纸   想要入手我给你优惠  加QQ381827044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放中心板或电机下面都可以  中心板超级大  等于一张A4纸   想要入手我给你优惠  加QQ381827044

没法放到机臂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法放到机臂里吗?

看你具体什么电调  如果常见通用电调就放不进去  我用中特威蜘蛛40电调

网友:
楼主大手笔哦

网友:
碉堡了!  好贴  顶起

网友:
好架子,有一套全新FH800架子,闲置转让。1100元,运费自理。

网友:
X CAM 的 东西 我只能呵呵了,去展会实际看过,其他不多说了

网友G(2015-04-17):
看到了么?两片桨接近时只有一毫米了,对称的另一边就还好,什么原因啊?大神帮帮忙

网友:
不知道哪天就会碰到一起  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么?两片桨接近时只有一毫米了,对称的另一边就还好,什么原因啊?大神帮帮忙

你也能看出来。两片桨接近的两个机臂,靠太近了。那肯定只有机臂的几何角度跟设计角度有差错。应该是中心版固定折叠结构用的固定孔打的偏了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也能看出来。两片桨接近的两个机臂,靠太近了。那肯定只有机臂的几何角度跟设计角度有差错。应该是中心 ...

中心板量过了没问题啊,问题应该出在机臂或桨上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中心板量过了没问题啊,问题应该出在机臂或桨上吧?

机臂跟中心版孔,偏一两毫米,放大到桨尖上就是好几毫米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知道吧?
桨倒是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都是模具出来的,要有这种大问题,那个模具出来的一整批桨都得报废。你先排查下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臂跟中心版孔,偏一两毫米,放大到桨尖上就是好几毫米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知道吧?
桨倒是一般不 ...

你说的这个放大效应我明白,我是做机械的,我先从桨开始排查,或者靠微调螺丝间隙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机臂跟中心版孔,偏一两毫米,放大到桨尖上就是好几毫米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知道吧?
桨倒是一般不 ...

就是螺丝先不拧紧,固定好机臂位置后再拧紧,这样可以吧?

网友:
这玩意固定臂的螺丝孔 容易滑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螺丝先不拧紧,固定好机臂位置后再拧紧,这样可以吧?

你我都是做机械的,你应该不用问我都知道怎么弄啊
先拧机臂上最靠近中心版的一颗螺丝,稍微转动机臂,看桨尖距离,与左右相邻2个桨尖距离合适了再查看你你机臂固定座的其他螺丝孔与中心版固定孔偏差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我都是做机械的,你应该不用问我都知道怎么弄啊
先拧机臂上最靠近中心版的一颗螺丝,稍微转动机臂, ...

明白,多谢指导。另外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个问题,dji iosd mini和相机,图传怎么连接,有没有连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白,多谢指导。另外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个问题,dji iosd mini和相机,图传怎么连接,有没有连接图?

...

这个帮不了你,我用APM的,DJI的以前只用过NAZALITE,无故炸鸡2次,返厂后卖2手了。珍爱生命,远离大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