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供电,可否改成直接BEC供电,减重!!!

楼主(2014-08-19):
如题,naza的供电,为了减重可否改成直接BEC供电!如果可以的话,原供电模块是黑红黄三色,是否就只留电源正负级,在此先谢谢了。
原帖发错了图片,是这个东东。

网友:
你调参怎么办?

网友:
可以的 调参的时候再插上 但是看不到LED状态了

网友:
可以
可以用电调供电,在买个v2的led装上就可以看到LED状态

网友:
楼主称称小黑块多重,贫道有意效仿

网友:
这点重量还要减去?机身上随便哪儿偷轻偷轻就找出来了,

网友(2014-11-08):
楼主最后什么结果 改用BEC供电了吗?

网友:
关注中,小机架重量很敏感!!!

网友:
如果是小机架,请换CC3D,如果是大机架,请无视这个重量。。。

网友:
弄个带BEC的电调一插得。

网友:
450以上的机器可以无视此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