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和小公主跑船视频!过来人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2014-08-19):
斯巴达原厂电调烧了,配的好盈新款海王V3 180A的电调,用的TP3640L2200kV的电机电池是富力5000 35C 6S电,桨用的440的CNC,压浪板和水刀都是原厂的。
开始4S跑的时候没啥事,6S跑起来问题就来了,鼠尾不管调高调平调低,跑起来总是跳,这个和压浪板有关系吗?还有跑起来会左右晃,速度起来就不。感觉原厂的水刀和压浪板是不是小了啊?求指导啊,懂的教教我吧!

跑船视频:水果:

楼主:
还有一段公主给朋友玩的视频,又给翻了,哈哈

网友:
首先配救援船

网友A:
哇   你的小公主  什么配置   麻烦告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你的小公主  什么配置   麻烦告知可以吧。

公主海王180A,TP3640L、2200KV电机,640的桨,6S5000电池呀,下次加水刀和压浪板试试

网友:
玩速度的好场地。

网友:
新的好盈电调报价好贵啊

网友:
请问lz的gps哪买的

网友B:
大侠,你的船能连续***跑多久,顺便帮我分析一下朋友做的电动船是喷水推进式的,电机是豹子5682,1360KV,电池是5200mah,5c,10c CHARGE,电调就是海王V3 180A的,船大概重5kg左右,桨是4叶,外径是54,为什么跑不起来,只是快跑能有十几秒,接着就停了,不能连续跑,什么原因呢,能赐教不?

楼主:
某宝搜索长天2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的船能连续***跑多久,顺便帮我分析一下朋友做的电动船是喷水推进式的,电机是豹子5682,1360KV,电 ...

我不是大侠啊,,,我自己都觉得跑起来不稳,也在寻求答案呢,你那船,那设备,估计跑不过10分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侠啊,,,我自己都觉得跑起来不稳,也在寻求答案呢,你那船,那设备,估计跑不过10分钟吧?

呵呵,大侠,你好,我的那船跑不动,就是说刚启动的时候能达到很高的速度,也就跑个30来秒吧,再后来就不行了,一停一停的,不能连续,也跑不起来了,你能给琢磨琢磨吗?是不是电调需要设置啊,刚买来的电调装上就用,会不会有设置问题呢?是电调和电机不匹配?与船体重量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侠,你好,我的那船跑不动,就是说刚启动的时候能达到很高的速度,也就跑个30来秒吧,再后来就不 ...

我以为是喷喷的呢。。。你的电池到底是几S啊?我怕是电池不给里,海王180你上6S试试!

网友C:
小公主你这样的动力配置能跑大概多久?还有原厂轴系吃得消这个动力吗?120v3能得到这个效果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公主你这样的动力配置能跑大概多久?还有原厂轴系吃得消这个动力吗?120v3能得到这个效果吗?谢谢

120A有点偏小,我测过电流,跑起来电流经常超过120A,船玩起来不都是几分钟的事呀!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的船能连续***跑多久,顺便帮我分析一下朋友做的电动船是喷水推进式的,电机是豹子5682,1360KV,电 ...

90%的可能是,电调保护了。。。低电或过热保护,安全起见,电调自动降功率了。

网友:
重心前移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