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ilook相机5.8g的发射和市面上的5.8g接收一体屏不通用吗?

楼主(2014-08-19):
如题?怎么拔码都对不上频率求高手解决!通电后视频信号就不清楚的黑白图像加雪花!

网友:
感觉频率没调好才这样

网友:
电源有问题没?

网友:
频率对好,相机和回传显示屏的制式也要设成一致,或pal制,或N制。

网友A:
华科尔的配外面的 必须要买32频道的接收机才能用

网友:
频率不同

网友B:
5.8G分了四个频段,ABCD,华的5.8g用了B频段,32频接收都可以,8频接收需要B段。

网友:
你的一体频是8频点还是32的,8的我记得基本没有能对上的好像只有一个频点能用。32的有四五个可以用把应该,自己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分了四个频段,ABCD,华的5.8g用了B频段,32频接收都可以,8频接收需要B段。

正解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10楼正解,还有那个相机不能长时间上电不飞,里面散热设置有问题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进入进坑 就要坑到底

网友C:
老兄,我觉得你的图传信号线接反了,检查下,若有图象,图象不成型,证明信号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配外面的 必须要买32频道的接收机才能用

是这个问题,厂家给的回复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分了四个频段,ABCD,华的5.8g用了B频段,32频接收都可以,8频接收需要B段。

回复的非常正确,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觉得你的图传信号线接反了,检查下,若有图象,图象不成型,证明信号是有的

接对了,只是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