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盤偶爾上下跳動,導致炸機,新手求助!

楼主(2014-08-19):
450飛機,在起動時,十字盤猛的上下跳動,馬上切熄火,然後斷電再對頻,再次起飛,在一米高處突然又發作了,猛猛的直墮地上,大槳,主軸,橫軸,大齒都報消了,
設備是d10控,601接收機,斜盤215.515電調v3,花牌3s2836電機,籃色雙燈板k8,請有這個狀況經驗的大大告知一下!有什麼原因會導致十字盤三個舵機同時同向的上下動作,求助!

网友:
听说KBar 偶尔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k8重启了

网友:
K8没有说在飞的过程中跳十字盘的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纠结的各款K8~

网友B:
你要是之前没这个情况个人建议先排查设置,要是你机子是二手的建议先排查电路。包括个电器间接线是否脱丝,脱焊,氧化层过厚,接头松动等。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C:
检查一下KBAR与接收机之间螺距那根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最好换一根线试试。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也是刚离地就上下跳的视频不知咋解决的

网友D:
楼主 你从电调上找原因吧

网友:
10楼震山兄说的情况,KBAR与接收机螺距那根线接触不良,我有遇到过,
飞机起飞后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同时还伴有忽高忽低。
-------------------------------------------------------------------------------------
不过我碰到的动作并没有楼主描述的那么猛烈,还不至于炸机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之前没这个情况个人建议先排查设置,要是你机子是二手的建议先排查电路。包括个电器间接线是否脱丝, ...

你好,全機包括控都是全新的,所有焊接正常,在走線位置都加上了魔術貼做保護,沒有導電的可能性,但我的v3電調沒防扞擾的那個環,不知道是否一定要用這個東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KBAR与接收机之间螺距那根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最好换一根线试试。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问题。

好的,我檢試一下,令外想知道防扞擾環是否必須的,震動會否導致這個問題出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檢試一下,令外想知道防扞擾環是否必須的,震動會否導致這個問題出現的!

一般电调的5V电源输出端会加个磁环。这样可以减少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从电调上找原因吧

你好,本人新手各種白,可以說說怎樣在這個黑色的物體上找問題嗎,謝謝!

网友:
哈哈!    算你运气好,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也是D10控加601接收,也是十字盘上下跳动,不过幅度没有你这么大,是接收机的问题,换接收机吧 , 最好换成RX1002

网友E:
和电调  K8  这些没有关系的  问题出在接收机上   换了就好了

网友F:
查一下接收机,功能稳定不,能不能平稳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全機包括控都是全新的,所有焊接正常,在走線位置都加上了魔術貼做保護,沒有導電的可能性,但我的v3電 ...

好赢 V3? 我都是这个,不需要那个屏蔽环的。 参照接收,还有遥控说明仔细设置好吧。 接收模式应该是有两种的,设定好那个。

网友B:
还有就是参照下遥控说明,检查下控制距离。还有虽然是新电子品,但各个接头还是检查下插头金属片的松紧程度,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电调  K8  这些没有关系的  问题出在接收机上   换了就好了

是601不行,還是我的個問提,手上還有一個601,如果再買接收應撰那個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 V3? 我都是这个,不需要那个屏蔽环的。 参照接收,还有遥控说明仔细设置好吧。 接收模式应该是有两 ...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接收机,功能稳定不,能不能平稳供电。

大油門測試一下,十字盤就偶爾跳動,估計是供電和震蕩問題,等下把電機齒拆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01不行,還是我的個問提,手上還有一個601,如果再買接收應撰那個型號!!!

应该是你正在使用那个有问题,  你先换另外一个试试

网友G:
这种问题90%是电调问题,电调供电不稳,可换铂金电调试试,或者用外置的ubec试试。

网友:
接收机,看我的贴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你打开舵机后盖 在里面贴一层电工胶布 以前我的飞机也有这毛病

网友H:
这便宜货就这样,之前我的601也有这个问题。你将接收机拆下接上电调,螺距通道单独接上一个舵机,打开控,电调通电,反复试试推油的时候舵机是否发抖,如果发抖,就是接收机的问题,拆开接收机,在接收机的螺距信号输出端对地补焊一只贴片电容,问题解决。这只电容很小,焊接要非常仔细!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接收机有点水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便宜货就这样,之前我的601也有这个问题。你将接收机拆下接上电调,螺距通道单独接上一个舵机,打开控, ...

厉害电气大神的感觉。。有空给个图方便理解好不?

网友I:
和你的450一样,起飞后会忽上忽下水平跳,找不出原因。后来换了电调又换k8,现在不眺了。可能是电调的供电或者是k8的问题,电源,电调和舵机接插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你的450一样,起飞后会忽上忽下水平跳,找不出原因。后来换了电调又换k8,现在不眺了。可能是电调的供电 ...

是否和天線擺放角度有關,真摸不着頭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 V3? 我都是这个,不需要那个屏蔽环的。 参照接收,还有遥控说明仔细设置好吧。 接收模式应该是有两 ...

怎樣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参照下遥控说明,检查下控制距离。还有虽然是新电子品,但各个接头还是检查下插头金属片的松紧程度 ...

謝謝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90%是电调问题,电调供电不稳,可换铂金电调试试,或者用外置的ubec试试。

現在是新買的v3電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