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 vision 的遥控器发出滴滴声音同时绿灯闪烁,还可以遥控飞机多久的时间?

楼主(2014-08-19):
请问;精灵2 vision 手持的遥控器发出滴滴声音同时绿灯闪烁,遥控器还可以遥控飞机多久的时间?

网友A:
马上返航降落,别贪念再飞!电池最好留有余地,确保返航!

网友B:
报警马上收工,特别是负重较高的情况下,不然即使能再坚持一会儿对电池寿命不利,而且容易炸机。

网友C:
楼主您好,如果一级报警你设的是30%,在没有挂云台的情况下只能飞2-3分钟就到二级报警了(15%),这种情况就不建议你继续飞行了。

网友D:
要看你设置多少啊 我一般都是11.4注意 11。1立刻返航 10.8之前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如果一级报警你设的是30%,在没有挂云台的情况下只能飞2-3分钟就到二级报警了(15%),这种情况 ...

你好,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返航降落,别贪念再飞!电池最好留有余地,确保返航!

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马上收工,特别是负重较高的情况下,不然即使能再坚持一会儿对电池寿命不利,而且容易炸机。

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设置多少啊 我一般都是11.4注意 11。1立刻返航 10.8之前降落

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飞行器的红灯闪和遥控器的声响警报基本上是同时发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遥控器报警的话大约可继续使用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飞行器报警,是遥控器报警。

我是定期检查电池电压 没遇到过报警的情况 如果报警就赶紧回来啊

网友:
这么多人都不仔细看内容就匆忙回答?遥控器还能报智能电池的警?真是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