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wiki为何这么慢?

楼主(2014-08-19):
以前开一个页面很快的,但现在特别慢,慢的让我无语。。。。

楼主:
图片也打不开

网友:
难道被黑客攻击?

网友A:
其实 用现在的 CPU 运行 windows98 速度肯定很快,

可是 该死的 :总让你用“新软件”==慢死人,服务器 那边也如此。

还有:该死的 网络监控 也 黑暗中 过滤拖慢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用现在的 CPU 运行 windows98 速度肯定很快,

可是 该死的 :总让你用“新软件”==慢死人,服务器 ...

是啊,我现在要用xplane模拟,没图我不会设置,你知道怎么调吗,单台机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