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EPP15e侧飞严重掉高度

楼主(2014-08-19):
请教各位前辈:
刚安装好的天翼EPP15e侧飞,方向舵打满,油门打满,还是严重掉高度。配置为:2216 850KV
电机
,11×4.7浆,4只辉盛
舵机
,飞航线、正飞、倒飞,翻斤头均正常。后怀疑是电力不足改为A2820 1000KV电机,侧飞还是掉高度。技术应该没有问题,飞过其他机子的侧飞。请教是何原因? 谢谢!

网友A:
我的15E也是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侧飞不打方向舵他能不掉高度? 正飞不拉杆还掉高度呢 配合好油门 配合好多舵量。

网友C:
吊机怎么样?吊机正常说明动力够,就可能是操纵的问题了。

网友D:
这飞机侧飞很好飞,应该是技术问题吧。

网友E:
没遇到过。。。

网友F:
是啥子机型也不说~就不好判断了~15E那么多品种~~~~~~~我的天翼30E 342特好飞。

网友G:
1.方向舵的舵量小,把它加大。设控或(舵机臂上最远的孔,方向舵舵脚上离铰链最近的孔)。
2.加快飞机速度。换螺距大点的桨试试。或换个KV高点的电机。

网友H:
[刚安装好的天翼EPP15e侧飞,方向舵打满,油门打满,还是严重掉高度。] 楼主说的这是什么姿态下?侧飞/吊机?
楼上说的也不少了,都不错。讲详细一点也许能帮你分析一二。

网友I:
我的按说明书安装后也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加长舵机臂,或者将方向舵最大舵角设置为120%即可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方向舵角设置为120%,轻松侧飞。

网友J:
动力搭配,装机水平,技术原因等都会影响到飞机性能。天翼15E像真系列的性能都没问题的,侧飞,侧飞筋斗等都都可以的。多点思考,先别否定某一方面的原因
2216电机,配15E是够的,但选的KV低了,改为1100左右,飞机的性能就出来了

网友K:
1)2820就过了,2820电机是给30E用的
2)检查一下飞机是否过重?可能是侧飞机身载荷太大
3)方向舵行程太小,一般单边摆角要超过45度至少

网友L(2014-11-02):
舵机拉力不够,换拉力1公斤8左右的金属舵机做方向和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