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更新了APM地面站…结果………

楼主(2014-08-19):
这是怎么滴咧……还能不能玩了

网友A:
和我一样,地图无法显示,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地图无法显示,求解~

我的地图还能显示…

楼主:
这个警告是地图围栏怎么滴了?

楼主:
这个围栏没有启用,下面的数值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网友:
又被和谐了?

网友:
结果麻烦了

网友B:
地面站能换图源的

网友:
乃们不知道谷歌地图被和谐了咩

网友C:
就是说你在地理围栏外面了

网友:
APM是不是要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在地理围栏外面了

怎么才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能换图源的

多多指教说一下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刚才我带着这个警告出去飞了一圈,还是可以飞的,不过切自动返航后,在头顶悬停着,但是高度不断的在增加……默认高度是设置刚点上面哪一个吗

网友C:
打开GPS,往地理围栏的坐标走就是了
不过建议先取消地理围栏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多指教说一下吧

在飞行计划的右边

网友:
地图一大堆,这个不用 换别的。

支持 —16楼— 很好。

网友:
悲剧了,我跟你一样,都是显示GeoFence Breach。但是我的地图显示是正确的,我用的Bing Satalittle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GPS,往地理围栏的坐标走就是了
不过建议先取消地理围栏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不启用的情况下面这些参数有用吗?刚刚随便调了,三个参数分别指的是什么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启用的情况下面这些参数有用吗?刚刚随便调了,三个参数分别指的是什么捏?

不启用地理围栏功能就不会有那个geofence breach的警告了,那三个参数是设置地理围栏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