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b 接受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的接受突然有天发现  接受的灯 一个常亮  一个狂闪  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影响!和解决方法?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

网友A:
重新对频
用LOW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
用LOW对频试试

还是不行哦

网友B:
你的控是不是离卫星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是不是离卫星太近了

什么意思?

网友C:
无解决方法,我原来和你一样的问题,直接返厂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解决方法,我原来和你一样的问题,直接返厂修理。

厂家怎么说  花费多少?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卫星到接收机的连接线断了,换一根新的试试

楼主:
发回厂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怎么说  花费多少?

直接帮我换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帮我换了个新的。

安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