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208B 能用保姆吗?

楼主(2014-08-19):
本来是并充,但电池电压不一定一样,一块一块来吧,拔拔插插太累了,有没有什么玩意可以用在这款充电器上?插一排电池,一个充满自动充下一块电池?全部充满后自动结束!

楼主:
等了一上午,终于死心了!多谢!

网友:
买个A6用保姆不就得了

网友A:
并充压差不是很大的话应该可以。2-4块电并充时间也就1C一块电的时间,保姆轮着充时间会长,难保不出状况。电池是消耗品,时间更值钱。

网友:
出全套20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压差不是很大的话应该可以。2-4块电并充时间也就1C一块电的时间,保姆轮着充时间会长,难保不出状况。 ...

还是一块一块充算了!十分钟一块,看看网页就充满了

网友:
并充板可以用啊。用这种串充充电器a6辅助是必须的,特别是电芯不平衡的电池,用串冲烦死你

网友:
一直在用并充呢,3.70和3.8电池照样丢上去,下来每片都很平衡

网友:
目前我的做法就是 用a6带保姆或者乐迪cb86 先把每一块电池都冲到3.9,然后全部并联到 208b上 并冲,楼主的想法,我也想了好久,但是厂家不出,没办法

网友:
保姆是专门伺候A6或A9的,不是神马主淫她都伺候。这叫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