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过放如何再能充电?

楼主(2014-08-19):
我用飞过的6S锂电(电池基本空了)测试飞机的起落架,收放了几次。因为我想剩下的电飞行肯定不够,但收放起落架是足够了。但当我把这个电池接上C8P充电器时,上面显示低电压,所以不让充。从前我在3S上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用B6显示低电压,我就用那种简易的平衡充先给电池充一点(平衡充是接上灯就亮),等有点电了再接B6继续充,或者干脆就用平衡充充满。但那种简易的平衡充最多就充3S的,这6S的拿什么充啊,有什么办法能让充电器跳过低压测试,直接充的?大家说说看,你们遇上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不行的,还是先把低电压用别的充电器充上去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还是先把低电压用别的充电器充上去再说

用什么充电器充?

网友:
用BC168充电器,神器,不管什么电压的电池都能修复一新,充电。电压为零点几的也能充电。

网友:
用镍氢格式冲一下,控制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充电器充?

简易平衡充,如果简易充没有6S的话,找个3S的平衡充的带线插头,导线对应插到6S的平衡充接口上去(接入的电池需要含有要充的低电压电池)充一下。

网友:
再找块好的6s电池一起插上并重板充会儿电,再插上充电器看看

网友:
5楼 正确。。
镍氢模式 强充 20分钟。

网友:
用手机万能充单个充后再用B6充

网友:
我试过一个方法,用NIcd或者NiMH模式小电流充一会儿(具体时间说不上,过半个小时取下来测一下),用BB响测一下电压,到3.0以上,再用LIpo锂电模式平衡充,就可以了,此时建议仍然用平衡充的小电流充(1c)。

网友:
镍氢格式充一下   在到lipo里面充

网友:
楼主要抓紧时间,过放电后马上充电还有救,不然------。

网友:
很简单,如果4s就用3sc充,如果3s不行,就用2s充,等到电压逐步提高后再正常充电,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我这么办的找一块一样的电池并联过十几分钟再上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帮顶。楼上说的镍铬方式,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