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配置怎么升级留空时间可以延长!

楼主(2014-08-19):
新人第一次发鸡鸡!前几天因为螺旋桨在天上断了,导致炸鸡,把云台的挂钩给炸断了,所以只能先硬挂云台!浆平衡也没做过,所以拍出来的视屏非常抖。
帮忙看看这个配置怎么升级留空时间可以延长!

        配置:DJI F450机架
        LD-POWER 2212 980KV电机
        好盈30A电调
        NAZA LITE 无GPS飞控
        1045浆(4块5一副),没有做过浆平衡
        飞越两轴云台
         联咏NT96650AR0330AV记录仪
         野蝎子3S5500毫安电池
        整机大概重1.65公斤左右,留空时间6分钟,落地电压3.8

网友:
果冻这么厉害啊?

楼主: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挂钩炸断了硬挂的缘故!还是因为鸡鸡本身就很抖!

网友A:
电机振动不大的话换好一点的浆吧
至少做一下静平衡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振动不大的话换好一点的浆吧
至少做一下静平衡也好

电机可能最开始飞的时候炸坏了轴承,现在已经买了轴承等到了就能换上,浆换了碳浆,做了平衡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可能最开始飞的时候炸坏了轴承,现在已经买了轴承等到了就能换上,浆换了碳浆,做了平衡可能会好一些 ...

说实话..便宜碳浆那平衡还不如10块钱的仿APC浆呢...要买就推荐买正品的APC

网友:
新手围观 观玩转身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便宜碳浆那平衡还不如10块钱的仿APC浆呢...要买就推荐买正品的APC

这次买的碳浆号称是DJI的浆,38一对,平衡不错的,随便打磨两下就OK。只是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电压报警设到3.6,可以多飞一些,下来后电压会在3.7或以上,不算过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回来!

6分钟?开玩笑的吧,2200电也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分钟?开玩笑的吧,2200电也就算了

我看着表的…

网友C:
1.65公斤的鸡鸡,2212有点小了一直大油门保持高度,所以会很费电,楼主用2200的电池也需也可以保持在6分钟左右,换电机加大桨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干嘛电压保护设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5公斤的鸡鸡,2212有点小了一直大油门保持高度,所以会很费电,楼主用2200的电池也需也可以保持在6分钟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电池当宝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当宝贝了?

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云台固件是多少 将电机功率下降看看

网友E:
同样f450,我有1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f450,我有18分钟左右

报个配置嘛!

网友E:
naza lite+gps 飓风2216 800kv    xxd 30A      仿apc1045    加上脚架(脚架为了挂个摄像头),可以不用,电压保护设稍微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 lite+gps 飓风2216 800kv    xxd 30A      仿apc1045    加上脚架(脚架为了挂个摄像头), ...

哦,2216的电机!怪不得!我的是2212的。而且总重大概在1.63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2216的电机!怪不得!我的是2212的。而且总重大概在1.63左右

3S5000电池,superX飞控,2415电机,1038桨,5.8G1W图传,HD19摄像机,很简单的舵机台,15分钟下来3.7V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S5000电池,superX飞控,2415电机,1038桨,5.8G1W图传,HD19摄像机,很简单的舵机台,15分钟下来3.7V左 ...

如果起飞重量1kg稍微多点点,朗宇a系列2212,980kv的电机,1045的桨天行者40a的电调。。。有什么办法提高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起飞重量1kg稍微多点点,朗宇a系列2212,980kv的电机,1045的桨天行者40a的电调。。。有什么办法提高 ...

我现在的重量大概1.7KG左右,电调不用太大的,2212的话20A妥妥的,一般不出很大问题的话,相同电池和起飞重量续航是差不多的,起飞重量和电池不变的话,桨是最重要的,然后电机,然后是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