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 HL 的哪款坦克做工最好,最值得买啊?

楼主(2014-08-19):
大家觉得 HL 的哪款坦克做工最好,最值得买啊?
小弟是德粉,不知 HL 的3号、4号做的怎么样啊?
谢谢!

网友:
既然你明白自己是德粉,那我说KV1做得好,事实上KV1做工确实是好一截,你会抛弃3号4号去买KV1吗?

网友A:
以我目前手头的若干坦克来说,看着最赏心悦目的还是德系,不过跑起来的话,同意楼上的,KV-1, M41, M26 野跑要大大好于德系的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目前手头的若干坦克来说,看着最赏心悦目的还是德系,不过跑起来的话,同意楼上的,KV-1, M41, M26 野 ...

为啥呢? 底盘高?。。

网友B:
HL因为材质和精密度问题,各种形变、弯曲,这就腿残得厉害了。KV1真车本来就考虑了极差路况而采用了大容错度的行走系统,其设计放到RC坦克上也是有效的,HL厂这就偷着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L因为材质和精密度问题,各种形变、弯曲,这就腿残得厉害了。KV1真车本来就考虑了极差路况而采用了大容错 ...

不过我的KV1,可能是因为塑料履带长时间有变形拉长吧,现在野跑也会出现履带被驱动轮齿顶起来然后第一个负重轮被挤高的的情况,类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2  的23楼的豹2, 可是我还是不敢换金属履带,担心给底盘造成更大的压力。 等再多跑跑看看履带再被拉长点儿后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的KV1,可能是因为塑料履带长时间有变形拉长吧,现在野跑也会出现履带被驱动轮齿顶起来然后第一个 ...

要是履带拉长了反而不会是你说的这个情况,卡轮子到蹦起来恰恰是履带短了的现象,因为磨损的原因,你的KV减震行程可能反而是变长了,造成履带张力变大。至于咬合问题,我还没有遇到,没法详细分析了。

网友:
豹2A6

网友:
其实二战德系车野跑吃亏最大的弊病在于交错路轮,这种设计使路轮行走时特别容易互相干扰,没有一排单轮来的简单实在。因此,虎式、豹G、虎王都会存在这个问题,能改造好,只是的确有些复杂,而且特别耗时间,我改造虎式深有体会,最郁闷的时候砸掉它的心都有,不过通过努力,现在除了涂装,基本改造结束了。自己还比较满意。相对来说,3号、4号是单轮设计,行走上可能比前面说的三款车好点吧?我没买,不好说好坏。只是猜想。。。呵呵
其实我都对KV和M26有点想法,但是最终选择了豹2.。。。KV的确太丑了。。。哈哈,坚持组建德系军团

网友:
M4的做工最好 外形也准确 再来是kv 也很不错 德系除了虎王之外没有外形很准确的 跑起来也糟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的KV1,可能是因为塑料履带长时间有变形拉长吧,现在野跑也会出现履带被驱动轮齿顶起来然后第一个 ...

的确是塑料履带时间长了就会被撑开。所以我的99坦克现在换了金属铝带和驱动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塑料履带时间长了就会被撑开。所以我的99坦克现在换了金属铝带和驱动轮

主要担心野跑久了金属履带对路轮和底盘损伤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目前手头的若干坦克来说,看着最赏心悦目的还是德系,不过跑起来的话,同意楼上的,KV-1, M41, M26 野 ...

再问一遍,为啥呢? 是因为底盘高还是什么呢?
户外跑的话,虎式的宽履带和3号那种窄履带哪种更具优势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的KV1,可能是因为塑料履带长时间有变形拉长吧,现在野跑也会出现履带被驱动轮齿顶起来然后第一个 ...

换齿轮牌不锈钢履带吧,完美兼容恒龙。负重轮不会有啥磨损的,驱动轮磨损的话,大不了多买2对备用。反正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遍,为啥呢? 是因为底盘高还是什么呢?
户外跑的话,虎式的宽履带和3号那种窄履带哪种更具优势呢 ...

底盘高,而且M41, M26和德系的悬挂都不一样,很硬,不易掉链。 虎和3户外都得改。不过3应该比虎好些,轮子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齿轮牌不锈钢履带吧,完美兼容恒龙。负重轮不会有啥磨损的,驱动轮磨损的话,大不了多买2对备用。反正 ...

就是怕野跑的时候对路轮和底盘有不良影响呀。毕竟没改底盘。难道拉总要我买个KV英国底盘?哈哈。

网友:
动手能力强都好,哈哈

网友:
hl 也是一般般 性价比太差了

网友:
推荐 3号 KV  谢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