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扭力问题

楼主(2014-08-19):
同样转速 同样的大桨 同样的齿轮比 不同排量的发动机  反扭力一样吗

网友A:
既然是同样转速 同样的大桨 同样的齿轮比,自然是一样的

网友B:
不同排量怎么同转速

网友:
看你实际功率。功率越大反扭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排量怎么同转速

控制油门在同转速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排量怎么同转速

发动机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同样转速 同样的大桨 同样的齿轮比,自然是一样的

那如果同一架直升机 我换了一个排量比原来大的发动机  是不是尾旋翼也要进行改变

网友:
发动机排量变了,动力大了,转速会有变化的,但尾翼转速和大桨是同步关系。

网友:
如果你换的发动机比原来的重,那么升空就要更大的升力,反扭也会增大

网友:
一样的啊,齿轮传动比在那放的。排量再大在小,转速相同。

网友C:
我感觉沙发说的不对,应该是同转速、同大桨、同桨距才应该同反扭。跟发动机应该没关系,跟桨距应该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沙发说的不对,应该是同转速、同大桨、同桨距才应该同反扭。跟发动机应该没关系,跟桨距应该关系很大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