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路过不要错过,能推汽油船的风动施救船

楼主(2014-08-19):
   做这个施救船的原因是有一次汽油船熄火在湖中,遇到一对四五十岁的情侣划船经过,哀求几次能不能帮忙把我的船救上来。可能本人长得不帅的原因,遭到了拒绝(此处忽略1000个字)!好人还是有的,有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把船划过来询问要不要帮忙,那一刻高兴无比,活雷锋值得称赞。还是别扯太远了,说下风动救援船的构思:
1.体积要小,方便携带(哥开的是摩托车,每次大包小包带个船出去不容易);
2.力道要足,毕竟推的是汽油船;
3.价格要便宜(这次电机舵机选用银燕产品,毕竟便宜可靠,电机底座没用到带轴承底座,用一个废旧舵机改造而成,转向很灵活);
4.通过性强(湖里水草、枯萎树枝较多,所以选用风动为推进力)。
    费用:1.5KG浮力水鞋40、电调38、电机38、舵机18、铝合金边料10、水杯水冷管10、11寸马刀桨子 dan头7、马达散热支架6、线材接头6、扎带2、拉杆1,总价不到两百
    电调水冷吸不上水,买的微型水泵还没装,以后改进散热的问题,跑偏的问题暂时没解决,请前辈帮忙出出点子改进,谢谢!!

所有材料

所有材料

银燕电机

银燕电机

cpu风扇散热支架

cpu风扇散热支架

xxd双向30A电调

xxd双向30A电调

废旧舵机做底座

废旧舵机做底座

矢量转向

矢量转向

初步拼接

初步拼接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楼主:
大家给我支支招,解决偏右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顶你 能不能发几个详细电机座的照片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居然用上了478的散热器座

网友B:
右偏会不会是桨反扭矩的作用,把点击向左调个5度看看,或者螺旋桨加个风罩可能就不会了

网友C:
这个好,简单好做。

网友D:
楼主在水面的遥控距离可有测试啊?我也有做拖船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右偏会不会是桨反扭矩的作用,把点击向左调个5度看看,或者螺旋桨加个风罩可能就不会了

就是反扭造成的。左偏即可。加不加罩子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偏会不会是桨反扭矩的作用,把点击向左调个5度看看,或者螺旋桨加个风罩可能就不会了

好的,,这个周末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水面的遥控距离可有测试啊?我也有做拖船的想法

具体没试过,水塘不大,目测2 3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反扭造成的。左偏即可。加不加罩子都一样

请问加水舵能不能修正它走直线,下一步想装个摄像头上去,上周试了一加速就偏航,根本没法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简单好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 能不能发几个详细电机座的照片参考一下谢谢

最后几张细节图了,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F:
装一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一个陀螺仪试试。

那不是又要增加一笔费用咯,楼上前辈教的方法先试下,再不行就按你的方法试下,谢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给我支支招,解决偏右的问题,谢谢

加个水舵就好了~~~~~~~

网友H:
用废旧舵机做座子,何不直接用好的标准舵机做矢量转向?这样岂不更加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废旧舵机做座子,何不直接用好的标准舵机做矢量转向?这样岂不更加简单

出于成本的预算,小舵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水舵就好了~~~~~~~

不改变矢量转向,在底部安装两个固定的水舵可以吗?矢量看起来很牛B,或者找个y线,多加一个小舵机,矢量加水舵双管齐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几张细节图了,希望能帮上忙

谢谢 问一下你舵机里面有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问一下你舵机里面有齿轮吗

都拆了,只保留固定无刷电机那一个齿轮,它带轴承的所以很容易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拆了,只保留固定无刷电机那一个齿轮,它带轴承的所以很容易转动

很牛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电机是怎么安装到舵机上的关键是怎么固定的那么稳

网友D:
建议楼主在水面上拉一下距离,具体不知道遥控器在水面的表现,心里好有底,保险。我打算参考登陆艇的船型,用玻璃钢做,使用64涵道应该反扭问题会好一些,像百叶窗那样的风舵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在水面上拉一下距离,具体不知道遥控器在水面的表现,心里好有底,保险。我打算参考登陆艇的船型, ...

上周就一直开到30米左右,那个湖不大,我没没试过最大距离,这个周末再去一次帮你量一下最远距离,我的是垃圾枪控,可能距离不会很远,我这个就拿来救我的汽油船,太复杂成本就上去了,期待你的登陆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牛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电机是怎么安装到舵机上的关键是怎么固定的那么稳

我装这个电机散热底座就是图它底部有个圆孔,刚好可以上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这个电机散热底座就是图它底部有个圆孔,刚好可以上螺丝

能结实吗

楼主:
绝对稳固,,我还上了螺丝胶,百分百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稳固,,我还上了螺丝胶,百分百放心

等我的吧哈哈哈到时候肯定给你我帖子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水舵能不能修正它走直线,下一步想装个摄像头上去,上周试了一加速就偏航,根本没法拍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pvc管子就可以啦,水鞋成本有点高哇
最便宜的好像也得40多吧
而且便宜水鞋多空心,还容易进水

ps:如果这水鞋 实心又便宜 飘个链接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pvc管子就可以啦,水鞋成本有点高哇
最便宜的好像也得40多吧
而且便宜水鞋多空心,还容易进水

我都是实心,40块包邮买的,最后一双了,卖家是广西桂林那边的,pvc加几个弯头三通之类的重量就上去了,电机电池可能不给力了,之前我的方案就是选用pvc,问了几位论坛的前辈,如果选用pvc的话,管径要75,我的2s电池又不给力,最终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做个轻便便宜好做的

网友J:
机子肯定反扭不小,这莫大的桨,,换个9寸,的试试,,电机还要有个向左调一下,,,,,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子肯定反扭不小,这莫大的桨,,换个9寸,的试试,,电机还要有个向左调一下,,,,,我的就是这样

好咧,这个周末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K:
思路就不正确!不想着好好把发动机调好,只想如何去救。这是世界观的错误。调好发动机才是王道,在调好发动机的前提下最多带个救生圈去就好了!就好比治水一样光去堵有什么用。要疏通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思路就不正确!不想着好好把发动机调好,只想如何去救。这是世界观的错误。调好发动机才是王道,在调好发动 ...

这个我不认同,在发动机在调试期间熄火在所难免,施救船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救生圈只适合在河里,公园难道也下水去救吗?人的生命第一,为了一个船,冒生命危险下水就大错特错了,发动机下一步要调好倒是真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认同,在发动机在调试期间熄火在所难免,施救船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救生圈只适合在河里,公园难 ...

公园里面下水不能套救生圈吗?怕被笑话吧!!笑也是笑船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园里面下水不能套救生圈吗?怕被笑话吧!!笑也是笑船熄火!

哥,请问下完水您还有心情继续玩吗?大冷天你也下水?您是游泳健将我只能为你鼓掌,每个人都有收船的方法,论坛里也有很多前辈做了施救船,你去改变他们世界观好不,我发这个贴是和大家分享我玩船做船的经验,不是让没人人都认同我的观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请问下完水您还有心情继续玩吗?大冷天你也下水?您是游泳健将我只能为你鼓掌,每个人都有收船的方法 ...

我是帮你考虑哦!你就2个轮子要带船还带救援船还要带设备!你还得请个人帮着你拿!你是在要做给你最可靠最经济的做法!弄个小孩的游泳圈系上鱼线在游泳圈上装个矢量风机把游泳圈开过去绕着船跑两圈直接用手拖回来最保险!还不用带那么多东西1个电池足够!! 两个轮子装的有限

楼主:
也是一个办法,之前我也是用这个办法,用的是几十块的螺旋桨小游艇,往回拉的时候小船卡大船船底进水报废了。所以还是同小船推大船的方法干净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园里面下水不能套救生圈吗?怕被笑话吧!!笑也是笑船熄火!

玩小船带塑料绳一捆的路过

楼主:
改进以后基本能走直线,谢谢前辈教我把点击左调5°

改了拉杆,微调以后基本能走直线了

改了拉杆,微调以后基本能走直线了

水泵已安装,水冷安全,虽然功率不大

水泵已安装,水冷安全,虽然功率不大

增加了支架全油门支架不再松动了

增加了支架全油门支架不再松动了

楼主:
加了摄像头支架,不但能救援,还能做摄影船~~~~~~

网友L:
不错。买了船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买了船也做一个

做水舵比较好,船很轻,全油门会偏一边转

网友:
谢谢了。本不想做水舵呢,看来不行啊

网友M:
手工不错,铝合金架子轻便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手工不错,铝合金架子轻便结实

谢谢谢谢

网友N:
我在考虑用两个空洗洁精的瓶来做水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在考虑用两个空洗洁精的瓶来做水鞋…

左右各俩稳一点,不然全油门会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