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云台问题

楼主(2014-08-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想入一航拍云台(挂S1000上),但也可手持用,大家麻烦推荐下,大疆的如影倒是很强,但是貌似不能挂飞机上~~~飞度有一款云台是既可以航拍用又可以手持的,但是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效果怎样~~~

[上午发在云台板块,但是没人回,看来还是得求助大疆板块的亲们~~~]

网友A:
买两台,一台手持,一台机载,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台,一台手持,一台机载,完美解决

确实很完美~~~哈哈哈   但是按照我的想法没有好的推荐么

网友A:
我倒是还真有个想法,LZ你首先买个机载云台
另外再买一套飞控,云台是靠自身及飞控的配合来维持平衡,所以要航拍时就挂在机上飞,想手持时把那套备用飞控再连接到云台上,自己设计简易手持装置及飞控安装位置和电池连接,可能大概也许好像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买那种不需要飞控支持的云台,或者,你手持的时候,扛着飞机,就是手持了

网友:
m10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还真有个想法,LZ你首先买个机载云台
另外再买一套飞控,云台是靠自身及飞控的配合来维持平衡,所以 ...

这也只是的设想,而且楼主的动手能力。。。     机载云台自己改手持的话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不需要飞控支持的云台,或者,你手持的时候,扛着飞机,就是手持了

扛着飞机~~~这么好的想法是怎么被你想出来的?

楼主:
M10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价格有点儿接受不了。。。    亲了解飞度云台么?不知道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M10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价格有点儿接受不了。。。    亲了解飞度云台么?不知道它怎么样~~~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M10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价格有点儿接受不了。。。    亲了解飞度云台么?不知道它怎么样~~~

市面上左右无刷云台 除了DJI 和零度之外,控制系统都是基于6050传感器的位置侦测。 一般常见的控制器就是BGC的控制板。飞度也是用的BGC,他只是设计了一个架子,然后用了BGC的控制系统,TAOBAO上很多无刷云台都是用BGC的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左右无刷云台 除了DJI 和零度之外,控制系统都是基于6050传感器的位置侦测。 一般常见的控制器就是 ...

那BGC系统的云台和大疆零度的差距大不大?    除了大疆零度外其他机子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C:
用一个快装机架,手持的时候不装机臂,用小电池,航拍的时候装上机臂,换大的动力电池

完美请加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BGC系统的云台和大疆零度的差距大不大?    除了大疆零度外其他机子的效果怎么样?

慢速 温柔飞 差别不大,***高空大风中 差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快装机架,手持的时候不装机臂,用小电池,航拍的时候装上机臂,换大的动力电池

完美请加精

老手有没有具体牌子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速 温柔飞 差别不大,***高空大风中 差别大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