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3H 果冻,依然是果冻!

楼主(2014-08-19):
先报下配置,H4加强版。
飓风3515 KV400 ,好盈铂金30A
NAZA V1主控
6S 5000电池
试过各种桨:APC1447   APC13*4E 仿DJI1555
A10-3H云台,视频中是仿DJI1555碳桨,在各种桨中震动算是最小的了,效果如下

请问X-CAM相关反技术人员,这种效果应该从哪方面调整?机架震动还是云台参数上?云台与主动力电共用,通过电调接线板上自带的调压模块供电,12V

楼主:
怎么就成少将了,本人这个水平还差的远呢!!求怎么降级!!
云台因为等双人模式的S—BUS转换模块,所以没有接接收机,只接主电源。
再来一段视频:

Z轴有时会在高速下傻掉,求技术分析!

网友A:
楼主你要检查一下双桨

起飞后稳住高度到眼睛视角高度,看每支桨在高速转动时候是否有双桨现象,正常的情况看到的桨为一直线

如果看到有2条直线的话,那么就是有双桨了,不管双桨有多大(2条直线的距离越大,双桨情况越严重),只要

有双桨了,不管有多大,必定会给机身造成很大的震动,一定需要排除

另外,你可把挂载云台的那2根10mm的管子换成12mm的,硬塞入进去套住云台

使得云台的链接硬度非常非常高,这样做可以改变震动的频率,把振幅大的低频震动改为

振幅小的高频,这样下面的4个小球会滤掉这些高频震动而达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检查一下双桨

起飞后稳住高度到眼睛视角高度,看每支桨在高速转动时候是否有双桨现象,正常的情 ...

回头我也照这个方法试试,再请教一下,应该用大减震球还是用最小的那个呢?

网友:
请教楼主 SBUS 转换器怎么接啊  有图吗 谢谢

网友C: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到时候说说看,我看3楼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到时候说说看,我看3楼说的不错

目前正在一步步解决!明天再次试桨直线,然后再供电升压到1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一步步解决!明天再次试桨直线,然后再供电升压到16V

不过视频不是很清楚,看不到明显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视频不是很清楚,看不到明显果

网络视频很模糊,只能看到大景。
原件几乎用不成,全是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我也照这个方法试试,再请教一下,应该用大减震球还是用最小的那个呢?

小 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一步步解决!明天再次试桨直线,然后再供电升压到16V

和电压没有关系,我们系统内置降压模块,不管输入电压多少,都会降压后使用

网友:
sbus转换器咋接啊

楼主:
搜 PWM转S—BUS

网友D:
正好楼上技术也在 我就请教个问题  A10-3H 云台 通电自检后 不去动它  它会以很慢很慢的速度自己在转 这个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楼上技术也在 我就请教个问题  A10-3H 云台 通电自检后 不去动它  它会以很慢很慢的速度自己在转 这个 ...

问问三楼

网友:
还有这种现象。。。。遇到了再说

网友:
云台自己很慢很慢的转是因为传感器内部随机误差造成的,正常情况大概是360度/小时的速度转动

网友(2015-05-02):
楼主,请问你果冻的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检查一下双桨

起飞后稳住高度到眼睛视角高度,看每支桨在高速转动时候是否有双桨现象,正常的情 ...

请问您说的螺旋桨双线是什么意思!没明白您说的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说的螺旋桨双线是什么意思!没明白您说的这个东西!谢谢。

你都是中尉了,连螺旋桨双线都不知道,。。。。让我这个入魔几个月的新人告诉你,如果桨平衡没问题的话,你把飞机飞的和你眼睛一样的高度,看桨的纯侧面,你发现他是一条线。如果你看到上下两条线就表示你的桨平衡有问题。。。。就是说桨的两半桨叶在转动的时候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