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飞不起来,有热心的朋友们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4-08-19):
GPS信号很好,九颗星,也校准了,一离地面一米就信号闪红绿灯,手机报警电压低,
电池
也充的很好的,油门推到75%左右才离开地面,这个怎么回事呢,动力一下就起来,

网友A:
你哪海拔多少,得给出详细配置,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B:
没人回答吗

网友C:
旧电池,或质量不好的电池,内阻大,一起飞,电压就大幅度下降。既然手机电压报警,你就没看一下手机上提示电压是多少吗?设置电压为多少报警的?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回复,电池是新的,设置的电压是3.65V的,手机报警还没有怎么注意,下次继续试飞,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起飞油门要推动到75%才起飞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害怕高度3500左右的,配置,朗宇4112S400KV,好赢30A铂金,零度X4V2飞控,

网友D(2014-11-15):
超重了吧,

网友E:
這樣的問題很難回答......機重多少...用什麼掌...x4...x6...x8?...用什麼電.....多大C數..,,在什麼地區等等......什麼配置也不知道....叫人怎樣推測?.......想人幫忙也得提供資料吧.......最好有照片呢....而且如果是接了wifi....手機上是有記錄檔的.......放這個檔上來才有根據地分折各下的問題......

网友F:
楼上说的是,要把你的飞机参数给全啊,什么桨什么电池,多大的架子挂的什么设备,重量是多少,顺道可以把你手机发上来看看,需要可以联系我 QQ2659225472 零度总代新动模型

网友G:
明显是动力和载重不匹配。

网友H:
我的X4 V2也是这样,飞机才2800克重,大疆E600 ,动力,飞客650 6轴机架,用4S电居然要75油门才能起飞悬停,求解!

楼主: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桨和电机要匹配才行,报一下你的电机和桨,还有电池

网友H:
动力是大疆的e600套装,3508电机 415kv 12x4.2浆,用的4s电,飞机全重2800克

网友I:
应该是配置问题吧